求教关于SMC的旋转气缸问题

楼主(2019-05-16):
各位好;
  求教一个关于SMC的摆动气缸问题。公司使用一款SMC的摆动气缸(齿轮齿条式) 型号:MSQB10A(调整螺钉  最高使用压力1.0Mpa)   现在内部齿轮经常断齿卡死,气缸旋转动作频繁,定位设定好希望不发生偏移。
  之前选着过MSQB10R(内部缓冲器 最高使用压力0.6Mpa)。查看了一下SMC手册 就是最高使用压力不样之外(公司使用0.6MPa)就是允许动能不一样。这个允许动能是什么意思?这个允许动能的话什么对它影响比较大?(进气量? 进气压力?)。求教各位或者我选着什么样的气缸替代。(安装空间小不好加外部缓冲)。 以上 请教

网友:
正常情况,SMC的不会是断齿。所以你的不是正品的可能性更多。动能就是和旋转的质量及速度有关

网友:
惯量不匹配  过载了

网友:
从没听说过会断齿的!!!你负载是有多大!!!一般公司气压都是0.6左右

网友:
这种齿条式摆动气缸 反向间隙比较大。而且冲击力大,不适合高速冲击工况下。建议你用叶片式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