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8) 螺纹胶使用方法

楼主(2019-05-16):
    重点是盲孔,随着螺栓旋入里面气体就要排出,螺纹间隙中有了密封胶就会形成密封腔,随着螺杆旋入里面气体要排出从而带出胶液,所以胶确切的说是被压缩气体推出来的而不是被挤出来的,所以胶无论涂多涂少多半都会被推出来,而少涂或涂的位置不合适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我认为原贴回复中,关于“
侧面工艺孔”的建议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比较麻烦。

查了螺纹胶厂家的相关资料

螺纹胶的使用推荐方法是:
对于盲孔,在盲孔底部滴胶,当装配时,内部空气会排出。
这样做似乎又太浪费!

网友:
首先想到的就是现在盲孔底部点一些胶,哈哈
或者是涂在内丝靠近底部的地方,可以不?
被楼主说的空气一挤就上来了。。

网友:
看看大家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强度够的话,这种怎么样

网友(点评):
密封胶都挤到中间的槽里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这种螺栓有窄槽的,宽度大概1-2mm。

网友A:
不对吧,盲孔底部滴胶,如果螺钉离底部还有3-4mm,空气能把螺纹胶能挤到螺钉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盲孔底部滴胶,如果螺钉离底部还有3-4mm,空气能把螺纹胶能挤到螺钉上来?

所以说浪费。

网友:
是不是楼主螺纹胶挤的太多了,我们用277的时候虽然螺纹胶有少许溢出,但是不影响防松性能,螺钉拆卸后螺纹胶已经凝固粘结。

网友:
涂胶是360°涂胶的话,保证安装扭矩适当减少涂胶角度,比如270°

网友B:
以前用过NYLOK的胶,他们有使用手册,并不是螺钉一周全部涂满,对涂胶的角度和位置都有要求,可能人家专门研究过这个。

网友:
以前维修气缸在给活塞杆和活塞螺丝上胶的时候,我都是直接在活塞杆内部第三四个牙滴两三滴即可,从来没发现过有脱落或是溢出的问题

网友C:
胶水打在螺栓前端,拧螺栓时候进几圈退一圈,在退的过程中盲孔内产生负压会把聚集在螺栓孔周围的胶水吸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水打在螺栓前端,拧螺栓时候进几圈退一圈,在退的过程中盲孔内产生负压会把聚集在螺栓孔周围的胶水吸进去 ...

我们的螺纹胶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对螺纹胶的用量也有要求。

网友:
我的话在螺丝顶部加点胶再拧下去

网友:
螺纹涂胶的目的是防松,最好是工艺孔,不管是螺钉侧还是盲孔侧,其次就是局部涂胶,根据螺纹旋入盲孔旋转量,通常柱面侧涂胶面积180度左右,长度三分之一即可,胶量平齐螺纹法线柱面,正旋旋转旋入量三分之二后反旋三分之一,然后旋入螺钉。还有一种借助外用工具的,主要也是排气。一些外企的装配手册上面有写的,有些论文上也有详细的原因描述,我也是偶尔看到急的把太清楚了,那些角度都是大概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考虑的太多了  有溢出是正常的  但是已经有胶作用在螺纹里了  放松的目的并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NYLOK的胶,他们有使用手册,并不是螺钉一周全部涂满,对涂胶的角度和位置都有要求,可能人家专门 ...

奈落不是更多的是干燥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盲孔底部滴胶,如果螺钉离底部还有3-4mm,空气能把螺纹胶能挤到螺钉上来?

加填料占空间?

网友:
涂少点呢,就螺丝头部几个丝

网友:
局部涂胶。本身带NYLOK的螺钉也是局部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