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里的液压站哪个转把是用来调节流量的?

楼主(2019-05-16):
这个液压站有一个出油口和一个回油口,图中有三个转把(两个黑色一个红色),请问哪个转把可以用来调节流量?

网友A:
图中2,3都可以(这应该是个节流阀),楼主不看阀的铭牌吗,1应该是溢流阀的调节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2,3都可以(这应该是个节流阀),楼主不看阀的铭牌吗,1应该是溢流阀的调节柄。

请问2和3只转动一个就可以还是两个都要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2和3只转动一个就可以还是两个都要转?

这应该是个双向节流阀,一端调进口一端调出口。

网友:
楼主知道什么是ABPT口吗?乘机去翻翻手册吧!这样有实物对照学的会很快。

网友:
油箱出口一般装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紧接着是压力表。你看看液压阀铭牌参数,也能猜出来。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看说明书,不便猜测,以免误导

网友:
2和3应该都可以,可以现场测试一下

网友:
2和3  调流量 逆时针旋转应该是速度加快     1调压力

网友:
2和3分别是换向阀的A口和B口的出油单向节流阀,1是溢流阀,想要调节速度,需要溢流阀和节流阀配合调节的。只单独调节回油节流阀,而不调节溢流阀,如果溢流阀压力设定过高,则会产生较大的能量损失,液压系统会发热过高;如果溢流阀设定压力过低,则有可能驱动不了负载,或者油缸运动速度过慢。

网友:
http://7ocean.com/uploads/files/41494841-600c-301a-0742-8bbd13acd44d4.pdf这个是回油节流阀的样本链接,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2019-06-18):
1是BH系列溢流阀,调节压力,2;3是双向节流,调节流量。

网友:
2。。。3都可以,一个是进程,一个是回程,1是系统压力大小调节

网友:
2.3调速度,不知道哪个是就先调调试试就知道了,总之这两个一个管进油一个管回油,大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