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打滑

楼主(2019-05-16):
现在问题,10.9级M8的螺栓,装入缸体的螺栓孔内,用43N的扭矩,出现了将缸体螺纹整圈带脱落的问题,如图,各位高手能分析下什么原因吗?

楼主:
螺栓是M8*1-6H,现在情况换不同款的缸体,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换一个厂家的螺栓这个问题就没再发生过,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螺栓是M8*1,6h的,换不同型号的缸体使用这家的螺栓就会出这个问题,但是换其他厂家的螺栓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螺栓材质太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材质太软了吧。

螺栓硬度还可以,HRC35左右,而且螺栓材质软的话,也不应该是缸体的螺纹被拉坏啊,应该是螺栓出现拉伸或者别的现象吧

网友B:
谁告诉你的紧固扭矩43牛米?

补充:刚看清你的字,43牛。谁告诉你螺纹锁紧用“”不是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的紧固扭矩43牛米?

车间的装配人员说扭矩很早之前就调到了43

网友:
你去查一下,m8,粗牙,性能等级10.9,紧固力矩是多少!查完你就可以和他理论一番了!

网友:
你的是细牙?也查一下,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要自己查!

网友:
内外牙,有一个不合适往往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间的装配人员说扭矩很早之前就调到了43

刚开始没看见你是细牙,细牙我也查了一下,范围为31到44     标准值32,这样看没超范围,但是作为铝材料的螺纹孔,扭矩取偏大一侧不合适。

网友:
你再拍两个破坏的螺栓看看,别清理过

网友:
螺栓的大径、中径是否标准?螺栓大径小了也会造成滑牙。

网友:
测量一下螺栓的螺距,螺距不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们用的m8的1100mpa的螺钉,最大打到15牛米

网友:
m12的螺栓振动台上的一般才打到40牛米

网友:
从螺栓破坏形态来看,有明显的缩颈。如果是一家合格,一家不合格,首先查看一下不合格一家螺栓的摩擦系数,摩擦系数应该是偏低的,造成最终的锁紧力大,将螺栓拉细。还有就是看看装配工艺是否合理,材料是何种锁紧方式,再者43NM,装配的扭矩法不一定合适,扭矩+转角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