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 一根维修轴长1米三 中间外径380长300 现在需要修一边的轴承位置 跳动公差0.01

楼主(2019-05-16):
师傅们 现在有一根维修轴长一米三 中间外径380 两边有油封台阶 轴承台阶 以及轮子台阶 现在只要修一边的轴承台阶 现在关键问题是要求两边跳动只有一丝公差 两丝轴就废了 中心架修中心孔跳动还是有两丝 车个套用螺丝调还是不行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跪求师傅们 谢谢

网友:
两边一块修,一次装夹

网友:
不得行,你没有考虑过材料的变形,自重?设计要求那么严,实际情况装配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弯矩,自重,这些考虑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矩,自重,这些考虑下来。

1.3米,中间直径280,这个轴刚度足够,不担心自重弯曲。

网友:
跪求几天了,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涨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