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铣机

楼主(2019-05-16):
数控雕铣机加工出来的圆是这个样子,求高手指点迷津。是x 轴反向间隙参数的问题吗?

网友:
圆度仪测量的吗?看那个台阶貌似夹具在加工过程中有松动,但是加工成椭圆不太可能的,除非设备出现问题,建议还是检查一下测量的仪器,可以手动用千分尺量一下两边的直径

网友(点评):
x 轴手动有反向转动,

网友(点评):
忘了说是数控雕铣机

网友(点评):
反向间隙是可以造成这种情况的,找到反向间隙参数,抵消就好了,参数可以从说明书上找到

楼主:
有人说是x 轴反向间隙参数改的太大了,新代系统的

网友:
走联动,设置反向间隙没有意义吧

网友:
怎么看,你这个是显示器上的轨迹,那么就是你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画出来的大概效果,程序没问题

网友:
上次大保养是什么时候?

网友(点评):
我刚入手一二手设备,自己把丝杠间隙调好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问题
1.新代系统设置X轴反向间隙补偿量
2.丝杠丝母预紧加大,抵消丝母的回程间隙
3.防护是否有过紧现象,有的话,需要调松
4.丝杠固定端支撑座,轴承预紧如何,加大一些试试看
5.导轨润滑,丝杠润滑重新打理一遍,减少摩擦力和爬行现象

楼主:
|喀秋莎88发表于 05-17 09:50问题

1.新代系统设置X轴反向间隙补偿量

2.丝杠丝母预紧加大,抵消丝母的回程间隙

3.防护是否有过紧现象,有的话,需要调松

4.丝杠固定端支撑座,轴承预紧如何,加大一些试试看

5.导轨润滑,丝杠润滑重新打理一遍,减少摩擦力和爬行现象
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明显是反向间隙太大,或者反向间隙,改正值设定成负值,该负设定成正,式一下就好,如果床子原来是好的,现在这样,有可能撞车等间隙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