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态分析中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9-05-16):
   分析一个板的振动    板下面有十二个支承   用橡胶弹簧支承    板只有在Z方向的高频率振动   问题是在十二个支撑点施加怎样的约束更加符合实际呢
如图为  支承   黑色的是橡胶弹簧  上面是板  下面由支座接地

网友A:
请问Z方向在图中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Z方向在图中哪个方向

z方向就是  沿支座的竖直  方向  也就是垂直于地面的方向

网友(点评):
你对坐标轴的方向有什么误解,垂直于地面就一个方向吗

网友B:
Z轴方向是竖直向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z方向就是  沿支座的竖直  方向  也就是垂直于地面的方向

z反向如图  垂直于上面的板  或铅垂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方向是竖直向下?

z轴方向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