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检查有没有破面

楼主(2019-05-16):
solidworks怎样检查有没有破面

网友:
在之前公司用过的方法,仅供参考:破面我们当时是因为转中间格式,然后用新软件打开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表面形状看不出来有没有破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质量,如果没有质量或者质量数值与实际相差过大,则有可能破面。进一步的检查就是,找基准面进行剖切,看到内部是空腔仅仅是曲面结构,那么就肯定是破面的了' J; Q- ~& K6 w1 L8 p

网友:
如果是封闭的话可以试试用加厚命令,能就说明没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