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洗碗机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本人最近在做家用洗碗机的毕业设计,初始数据只给出了能容纳碗碟的数量,请问我应该先从哪方面开始入手?洗碗机一般涉及到哪些计算?

网友:
在洗碗机官网看看

网友A:
我没做过洗碗机设计,只是个使用者。

我设备角度和使用者的角度给点建议,仅供参考

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

1. 布局设计,首先确定你的布局,目前嵌入式的占地面积基本上是标准的,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则不要超出这个标准。每一层的碗碟怎么放置,应该就需要做三维布局了,这个会很重要,需要跟旋转冲洗头一起来进行,要保证水流能冲刷到每一个碗碟,不能有遗漏。这个肯能需要借助软件。我想这也会成为最后设计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准
2. 清洗水流量和压力的计算和模拟,通过初步计算+模拟,找到最合适的水流量和压力,这个跟第一点紧密相关
3. 清洗后,回流泵(暂且这么叫,不知道是否有专业名词)的参数计算,保证清洗的水能及时被抽走
4. 增压泵参数计算,需要满足第2点中的流量和压力要求
5. 加热功率计算,加热通常是在增压泵里面进行的,需要满足冲洗温度,和最后烘干温度要求
6. 能耗计算。耗水,耗电量各多少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最近不是都在毕业展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洗碗机设计,只是个使用者。

我设备角度和使用者的角度给点建议,仅供参考

主要是现在找不到洗碗机参数的具体要求,比如洗碗机水泵的扬程和流量一般为多少,喷淋臂的射流速度、喷口水压和反冲力有没有要求,还有就是流量和压力的计算没有确切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找不到洗碗机参数的具体要求,比如洗碗机水泵的扬程和流量一般为多少,喷淋臂的射流速度、喷口 ...

厂家不可能把这些参数开放出来的。普通用户也根本不会关心这些。厂家又不傻,藏还来不及,怎会主动开放这些参数,等人来山寨吗?
楼主不必在意具体是多少。毕业设计毕竟不是产品设计,只要你整体的逻辑没问题,思路清楚,从原始条件,到元器件的选择,到参数设定,整个设计过程没有明显的纰漏,基本就算过关了。

试想,设计一个新产品的周期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对你来说,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按照公司的开发周期,全新的产品,没有个十年八年,恐怕是搞不出来的。你能在几个月里面搞出来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就已经实属不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可能把这些参数开放出来的。普通用户也根本不会关心这些。厂家又不傻,藏还来不及,怎会主动开放这 ...

说得在理。但还是得好好做

网友:
水泵扬程用伯努利方程计算,流量的计算可以先假设用多大管径,水流速在设计手册上能查到,然后用d=((4*Q)/3600*v*π)^1/2

网友:
现在洗碗机还没有很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