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控制制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制动器参数我的设备想要实现的就是气泵控制制动器,一个泵控制四个制动器,同时工作,实现设备的制动,设备不是一直工作,属于演示类的设备
我先选了一种制动器 主要参数如下说是0.1大气压就可使制动器工作,耗气量说是0.4立方厘米,现在想选一个小型的空压机,外形尺寸越小越好,现在有点选不明白了 ,请问大家 图片的空压机的技术参数是不是不行啊 ,厂家告诉我这么小的流量和这么高的压力他们做不了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 请各位帮忙指教。

网友:
这个泵好像可以呀,加个储气罐就行了。

网友A:
耗气量的单位是0.4,后面的具体单位是什么?立方厘米每分钟?立方厘米每小时?立方厘米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气量的单位是0.4,后面的具体单位是什么?立方厘米每分钟?立方厘米每小时?立方厘米每秒?

每分钟

楼主:
用车载充气泵代替空压机可以吗

网友:
通常来计,空压机的负载率都不大于1:4的,也就是説空压机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散热时间的比值要小于1:3,空压机出口要安装气瓶,气瓶容积也要根据这个原则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