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动夹头的拆解图吗

楼主(2019-05-17):
做一个类似的夹头,想参考下怎么做的比较紧凑,买一个拆是不可能的,老板不批

网友:
十几块可以买个电钻夹头。

网友:
扳手钻夹头,通常由夹爪、外壳、钻体、及齿圈构成。一般常见的为三爪扳手钻夹头。
钻体:也可以说是钻夹头的脊梁,他用来支撑整个钻夹头,主体上面有三个孔,装卸钻头的时候使用钻夹头扳手,把扳手放进去,类似于用这个孔定位,做支点,扳手上面的齿与齿圈配合,使钻体转动,打开钻夹头就可以看到在主体中间有钻的三个倾斜的孔,它是用来安装定位三个夹爪的,主体的后端设有齿圈,是用来连接夹爪的,使三个夹爪联动,钻体的后端面有不同的连接孔,分为螺纹孔和圆锥。
夹爪:三个夹爪一目了然,三爪联动自定心,别看只在外面漏一点头,其实里面很长的,在我看来,除了钻体,这三个小部件最难做得,就这一点东西整体都被加工。
外壳:也可以认为是钻夹头的防护罩,类似于人类的衣服,他的上面镶有齿圈,装卸钻头的时候,钻夹头扳手上面的齿,就得和这个齿圈做配合,使钻体转动,外壳的中间一般都有钢印,无非是规格,以及生产厂家的商标,此外还会做滚花处理,主要是防滑,近年来钻夹头外观变动也比较大,越来越漂亮。
钻夹头扳手一般为焊接件,好一点的扳手齿是冷挤压成型后整体热处理80-90HRN15,表面电泳黑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