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易于铸造的非金属材料

楼主(2019-05-17):
要求材料耐磨,硬度高,50℃左右不产生形变,膨胀系数小!易于铸造的非金属材料!!!!!急急急!!!!

网友A:
石膏,,水泥,,,倒模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膏,,水泥,,,倒模常用。

还要耐冲击!表面光滑,工作温度50摄氏度!

网友B:
按照您上面的描述一种高散热,耐磨好,硬度高,膨胀系数低,可一般成形的材料,我觉得碳化硅或者氮化硅陶瓷都可满足你的要求,
还有PEEK 聚醚醚酮
一种高性能的高分子材料
长期使用260℃
填充后热膨胀系数为1.5~2.2
高耐磨,洛氏硬度107
一种高散热,耐磨好,硬度高,膨胀系数低,可一般成形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

尼龙试过了不行,膨胀系数大,做成两个齿轮,一直工作齿轮会咬合不动!

网友(点评):
那可能间隙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上面的描述一种高散热,耐磨好,硬度高,膨胀系数低,可一般成形的材料,我觉得碳化硅或者氮化硅陶瓷 ...

谢谢  这个我去行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2019-07-24):
特种陶瓷

网友:
您好,您可以试一下Lauramid材料,德国汉特曼PA12C

网友(2019-10-10):
能够达到你要求的塑胶就蛮多哦,peek太贵了,有些便宜的。下次碰到找塑胶原料找我,13249762768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