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防松方法

楼主(2019-05-17):
常用的防松方法有三种:摩擦防松、机械防松和永久防松。

机械防松和摩擦防松称为可拆卸防松,而永久防松称为不可拆卸防松。

常见摩擦防松有:利用垫片、自锁螺母及双螺母等。

常见的机械防松方法:利用开口销、止动垫片及串钢丝绳等。 机械防松的方法比较可靠,对于重要的联接要使用机械防松的方法。

常用的永久防松有:点焊、铆接、粘合等。这种方法在拆卸时大多要破坏螺纹紧固件,无法重复使用。

下面分述如下。

1)摩擦防松

弹簧垫片防松 弹簧垫圈材料为弹簧钢,装配后垫圈被压平,其反弹力能使螺纹间保持压紧力和摩擦力,从而实现防松

对顶螺母防松 利用螺母对顶作用使螺栓式中受到附加的拉力和附加的摩擦力。由于多用一个螺母,并且工作不十分可靠,目前已经和少使用了。

自锁螺母防松 螺母一端制成非圆形收口或开缝后径向收口。当螺母拧紧后,收口胀开,利用收口的弹力使旋合螺纹间压紧。这种防松结构简单、防松可靠,可多次拆装而不降低防松性能。

弹性圈螺母防松 螺纹旋入处嵌入纤维或尼龙来增加摩擦力。该弹性圈还起防止液体泄漏的作用。

2)机械防松

槽形螺母和开口销防松 槽形螺母拧紧后,用开口销穿过螺栓尾部小孔和螺母的槽,也可以用普通螺母拧紧后进行配钻销孔。

圆螺母和止动动垫片 使垫圈内舌嵌入螺栓(轴)的槽内,拧紧螺母后将垫圈外舌之一褶嵌于螺母的一个槽内。

止动垫片 螺母拧紧后,将单耳或双耳止动垫圈分别向螺母和被联接件的侧面折弯贴紧,实现防松。如果两个螺栓需要双联锁紧时,可采用双联止动垫片。

串联钢丝防松 用低碳钢钢丝穿入各螺钉头部的孔内,将各螺钉串联起来,使其相互制动。这种结构需要注意钢丝穿入的方向。

3)永久防松

冲边法防松 螺母拧紧后在螺纹末端冲点破坏螺纹

粘合防松 通常采用厌氧胶粘结剂涂于螺纹旋合表面,拧紧螺母后粘结剂能够自行固化,防松效果良好。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以前有的放松不用拆装的我都直接下令焊上。。。。。

网友:
这几种放松方式都用到过。

网友:
塑胶件或者开模的卡扣

网友:
没用过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