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与楼面的承重

楼主(2019-05-17):
  向大家咨询一个问题,我有一台加工中心重量3.5吨(与地面接触的四个底脚间距为1.2米*1米),这样的机器能装在2楼上吗?(现在的2楼标准承重为2.5吨/平方米).

网友:
自己都算超标了还有必要来问吗

网友:
既然还想试试,那就先试试,塌不了就凑活,塌了再说

网友A:
你这台加工中心受力面积1.2平米(承重3吨),建议四脚底部接触面积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加工中心受力面积1.2平米(承重3吨),建议四脚底部接触面积加大!

谢谢回复,装备用工字钢做大接触面积

网友:
不建议放在二楼,一个是正常机床都是专门打地基安装,找水平。这么重的机床楼板承重先不考虑,光楼板的变形就对主轴有影响,会影响机床寿命和加工精度,不要还会影响楼板寿命了,所以不划算。

网友:
已经超标了,还是不要试了,特别是在离承重墙比较远的地方,还可能产生共振,那是会影响加工精度的

网友:
我们公司原来在二楼放了一台2.6吨重的钻攻机,在钻深孔走G83的时候空走速度只敢开到25%,开到50%赶脚楼面都在起起伏伏。今年搬到底楼了。

网友:
这种设备最好是在一楼,打混凝土底座。

网友(2019-08-08):
确实,上二楼不仅地面承重问题大,往后挪机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