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车铣刨磨钻的客官请进

楼主(2019-05-17):
请教一下,我这两个形位公差可不可以,图纸发给加工厂说,焊接后二次铣达不到,
上面那个0.08可以放低,下面那个不行,套筒是焊接上的,材料304

网友:
这公差画的不标准吧,零件尺寸太大了,是不好搞。小零件的话镗床做没问题

网友:
可以加工的,车好端面上立加镗孔(反正也要钻孔的)

网友:
理论上这种精度没有加工不出来的,就看成本和时间你能不能接受,加工厂说加工不了,无非就是嫌成本太高或者要求太高导致废品,你这形位公差也就8级精度,一般镗床都能加工,就是基座尺寸比较大,可能装夹有点麻烦。PS:图纸标注很不规范

网友:
确实不好做
1,B面的要求在哪里?平面度要求有没有?你的垂直度和平行度从哪里量?
2,没看到焊缝,
3,不锈钢比较软,那么大的平面中间只有那么小的一点点,很容易变形
4,能不能适当的加强
5,那个同心最好最后加工。
加强后先粗、半精;然后先在立车上车那个大平面B,注意加工和装夹变形;掉头,加工900X800的平面,加工中心的那一堆,最好能用车刀反过来扣72的孔

网友:
看你图,以为套筒和板是一体的。别难为工艺了,粗糙度和形位的要求差太多了,焊后加工也是够费劲的,不锈钢本来就难做,落地镗洗可以做。倒不如改改工艺,套筒做个小法兰,下面的板搞个负偏差中心孔,套筒做成正偏差外圆,过盈搞进去,再定个销钉加几个螺丝

网友:
工件焊接之后再加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期的变形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厂家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件,担心做好的工件因为后期变形而报废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热处理去应力后再加工,排出后期变形?

网友(点评):
可以的,热处理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来做

网友:
下面台阶内孔的垂直度不好保证。

网友:
再弱弱说一句,这个图主要问题不在于加工,在于画图设计问题,中间套和大基准底面尺寸差太多了,没必要把这个底面都做大基准吧,加工也是挺难搞的,304材料超级难搞,车又不能高速,铣的话精度没车的爽,想磨还多个凸台(1.6粗糙度还是蛮精细了)。没有总装图及受力原理,也不好做判断

网友:
现在很多设计的不是太懂加工工艺,实际上很多设计有所变通,加工就容易的多
还有很多设计是无谓的高要求,实际使用时很多都不需要那么高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