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17):
有没有自动设备将电缆送进箱里,如下图中一样,现在是人工搞的。

楼主:
箱子内尺寸820*820mm,产品直径12mm~50mm,包装2~5层,内圈280mm左右。

网友:
箱子是采购的吗?

网友(点评):
是采购的

网友:
先盘电缆,后做箱

网友(点评):
这个是方案之一,最好是机械来盘

网友:
能不能跟采购谈,要外周3面封的箱子,其中一面可以打开的。然后做个工装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装好内容物,再封第四面和盖子。

网友(点评):
我们方案是要求箱子做罩式的,这样就省些封箱子时间。比原来封盖子不会增加太多时间。

网友:
盘卷机构很多呀,只是一般不跟装箱集成,想集成可不可以考虑一个廉价模子随箱子一起发走?

网友A:
直接把线绕上电缆轴,,,然后装箱。

网友:
这个应该有机器直接装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线绕上电缆轴,,,然后装箱。

要想电缆整齐装箱,就得这么干。

网友:
不知道楼主设计理念是什么,想节省什么。个人觉得线盘好了工位上直接打捆,哪怕人手工扔进箱或者各种机器,机器手扔进去,也是蛮好的

网友:
先在箱外盘好(各种方法)后,直接装箱

网友:
市面上好象没有卖的标准设备,不过倒是可以按非标来做。

网友:
和卖电线一样现盘卷再装箱,比你这个方案好。

网友:
先盘也可以机械盘。

网友:
一点都不圆润,盘它,再装

网友B:
做个转盘,把箱子卡在上面,盘线的做个XY轴的工具,出线工具端2组滚轮压着线送出了,  这样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转盘,把箱子卡在上面,盘线的做个XY轴的工具,出线工具端2组滚轮压着线送出了,  这样就🆗了

我们在试着用这个方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