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结构的画法

楼主(2019-05-17):
求助各位前辈,这种上下面是弧面,四周也是弧面的应该怎么画呢

网友A:
你要说这软件不好用的时候 一堆人喷,有人求问往往这些人就沉寂了

我觉得你先把图片导进去,正面和侧面,然后把轮廓描出来,根据外轮廓做出所有侧面,再来修剪和圆角

楼主:
坐标XYZ三个方向看都类似于椭圆形,我也试过您说的方法,可能水平有限没有成功……做出来成了多面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这软件不好用的时候 一堆人喷,有人求问往往这些人就沉寂了

我觉得你先把图片导进去,正面和侧面 ...

坐标XYZ三个方向看都类似于椭圆形,我也试过您说的方法,可能水平有限没有成功……做出来成了多面体

网友:
有产品的话,用投影仪画出正面,拉伸,圆角。基本差不多了。三坐标再复测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sw画的吧。

网友:
自古2楼出XX,说不好的时候,根本没有实锤,没实锤说个JB
说它好,客观事实是solidworks全球第一流行,2楼XX觉得那些购买正版solidworks都没你这货聪明呗,就你聪明呗。

网友:
需要精确的就用放样吧   简单点就用圆角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曲面放样

网友:
下载个三维软件,直接画三维图,再导出二维图

网友:
本帅这个模型,所有的线和面没有一个是平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曲面放样

按您说的方法画出来了,感谢

网友(2019-06-27):
走过路过,学习了。感谢

网友:
最简单的圆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