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方通焊接件和机架、大板这些产品有什么好的别的方式可以替代节...

楼主(2019-05-17):
如题,欢迎各路大神来讨论一下非标设备上的方通焊接件、大板、机架这些产品除了机加工之外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替代,感觉机加工加工慢、成本高,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一下!!

网友A:
传统的成型方式,车铣刨磨钻铸锻焊,已经被你干掉了一多半,只剩铸造和锻造。你觉得周期和成本相比前面的几个如何?

非传统的,3D打印,恐怕差距就更大了

既快,成本又低的方式。除了抢,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了

网友(点评):
犀利的一评

网友:
焊接结构件,机架,底座等,虽然作为焊接结构件,但是上面的安装基准面,有安装精度要求时,该机加工的面必须通过机加工才能保证安装精度。

网友:
我见过整体用型材搭起来的机子,就连台面大板也没有,就是用型材一根根贴合排过去。
不过这个方式也不见得多实用。

网友:
怎么一个懒字了得。

楼主:
主要就是成本的问题,现在这种加工方式我觉得太贵了,各位有没有那种加工这几类物料的厂家介绍

网友:
型材拼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成型方式,车铣刨磨钻铸锻焊,已经被你干掉了一多半,只剩铸造和锻造。你觉得周期和成本相比前面的几 ...

网友(2021-01-10):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成本的问题,现在这种加工方式我觉得太贵了,各位有没有那种加工这几类物料的厂家介绍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数据。

网友(2021-11-02):
有这时间去想不如研究下如何能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