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立磨的二级行星减速机,立磨型号4.2

楼主(2019-05-17):
怎么设计一个立磨的二级行星减速机,立磨型号4.2
一般电机选多大。传动比跟输出功率一般多大。外壳的设计有什么书参考比较好。

网友:
电机功率确定要从后端负载往电机端计算,负载端的扭矩,转速就是减速机输出轴端的扭矩和转速,然后,通过减速比往回倒着计算,得到电机输出轴的扭矩和功率,再用T=9550*P/n 得到电机输出轴的计算功率,再乘以工况系数得到电机功率,最后,根据转速和这个功率确定电机型号。

确定电机后,下来就是计算减速机零件的结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