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公差问题

楼主(2019-05-17):
图一

图二的轴是10mm公差0-负4丝,请问我图一的孔开多大?公差选多少?我怎么和加工的人表达?紧点,用手锤能砸进去即可。谢谢,新手见谅

网友A:
相互配合的孔和轴是做什么用?定位?传递扭矩?

网友B:
这种还是要做成过渡配合。能压进去就行。如果砸进去直线轴承衬套内径会稍稍变小。导致配合不是很顺。

网友C:
你这情况我的话孔会给H7.

网友:
需要手锤砸进去,就需要小过盈(0.01-0.03mm)配合了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参考一下

网友:
看要求选什么配合

网友:
+0.015/0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看看。。。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

网友:
h7g6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看看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看看,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

网友D:
孔负0到0.02绞刀加工就可以,加上轴的最大有0.06的间隙,可以放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配合的孔和轴是做什么用?定位?传递扭矩?

固定,轴插里面就不让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要做成过渡配合。能压进去就行。如果砸进去直线轴承衬套内径会稍稍变小。导致配合不是很顺。

把这个轴直接压到孔里去。用这个铝座固定、支撑着这跟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负0到0.02绞刀加工就可以,加上轴的最大有0.06的间隙,可以放进了。

我的意思是这个铝座孔直接固定住这跟轴。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轴插里面就不让他动了。

用于定位的吧,用小间隙配合就行。

网友E: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大师你这玩意好像不对呀。我是不是得先根据轴的上、下偏差0至-0.04的公差来,换换算成g几,再根据这个g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我的话孔会给H7.

用H7,配合我这个轴。请问,我这0-负4丝属于什么等级?这玩意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
大师,g6的上偏差为0.005,下偏差为0.014,请问为什么选择g6的轴。我那个轴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4呀。我的意思是不是得选择一个和我那个轴一样的偏差尺寸才可以配那个孔。

网友:
配合过盈在5丝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g6的上偏差为0.005,下偏差为0.014,请问为什么选择g6的轴。我那个轴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4呀。 ...

按标准公差等级靠,不要随便取。

网友:
按你说的过度配合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g6的上偏差为0.005,下偏差为0.014,请问为什么选择g6的轴。我那个轴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4呀。 ...

选公差时候是按标准选常用的配合公差带,不是随便选一个上偏差下偏差,不利于批量加工和相互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g6的上偏差为0.005,下偏差为0.014,请问为什么选择g6的轴。我那个轴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4呀。 ...

不一定按他公差值选公差带,能满足他要求就行。有的公差选的不是很正规。

网友:
查一下机械手册公差标准,过度配合就可以吧

楼主:
老师加个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加个微信。。。

不敢。QQ2446603177

网友:
JS9        ±0.02,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