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静设备。哪些是动设备?

楼主(2019-05-18):
动设备可以 改变成 静设备吗??
那样可以节能降耗!!!!!!18307043628

网友:
一念只是一瞬间

网友:
设备中存在明显的旋转或往复等规律性运动的设备为动设备,反之为静设备,而阀门常被划为静设备

网友:
动设备一般指泵、风机、压缩机、发动机、电机等存在运动的机械。

静设备一般指储罐、缓冲罐、换热器、塔器(比如、烟囱、放散管、吸收塔、精馏塔等塔类容器),可以简单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设备。、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几个朋友。

大家了解分子蒸馏设备吗、,是动设备吧,
能否改变为静设备??

楼主:
分子蒸馏设备是没有最先进的蒸馏设备,
大家共同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