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下板之间能用什么连接?

楼主(2019-05-18):
上板固定,开一口子,油缸可以通过,油缸压下板至面,油缸返回,下板回到初始位置。上下板之间能用什么连接?导柱加弹簧这种方式可以吗,如何实现?

网友:
导柱加弹簧,应该没问题,参考汽车减震

网友:
油缸压下的行程有多大?可以用压缩弹簧,但行程大的话,注意弹簧导柱的高度。

网友:
很常见的结构,最常见的是油缸就固定在你写的那个固定板上,这样这部分结构外部合力为0

网友:
如果能把气缸杆固定在下面板上最好,两边再弄两个导正的就可以。用弹簧的话时间长了不能精确定位了。

网友A:
没问题,上板上开孔,装无油衬套,导柱上下两端螺纹孔。导柱穿过无油衬套与下板进行连接,弹簧穿过导柱压在上板上方与导柱之间。导柱上螺纹孔加螺丝,垫片压住弹簧。

网友B:
没看懂,那油缸怎么固定的?

网友:
弹簧的选用要计算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上板上开孔,装无油衬套,导柱上下两端螺纹孔。导柱穿过无油衬套与下板进行连接,弹簧穿过导柱压在 ...

这个方法是不是弹簧放在上板的上面?不是在上下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那油缸怎么固定的?

上面有东西的,固定在上板上面的机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不是弹簧放在上板的上面?不是在上下板之间。

是的

网友:
油缸为啥不和下板直接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