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在转盘上的伺服电机扭矩计算求教

楼主(2019-05-18):
如图所示,我的结构和这大致类似,竖直安装,只是我电机不承受轴向的力,因为负载被其它的结构负担了,现在电机只负责带动圆盘转动,圆盘上重量100Kg(含圆盘),直径0.8M,伺服电机减速器输出转速只需要7.5rpm,娶你有没有大神能帮我算下减速器输出的扭矩需要多大?,求解,挺急的!!!

楼主:
我自己算出来是大概要128NM,我找别人帮我算过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我懵逼了,求群里大神

网友A:
简单粗略计算就用均质圆板的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J=1/2*m*R^2计算,这是计算转动惯量,大约是78.4Nm

由于计算是简化计算,所以,给计算转动惯量乘以一个设计裕量系数作为最后圆盘及其上重物的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略计算就用均质圆板的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J=1/2*m*R^2计算,这是计算转动惯量,大约是78.4Nm

由于 ...

这个系数是多少?是指的安全系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略计算就用均质圆板的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J=1/2*m*R^2计算,这是计算转动惯量,大约是78.4Nm

由于 ...

按照你这公式,为什么我算出来的和你算出来的不一样呢?

网友:
安全系数看工作状况确定,电机选择时有个表格可以借鉴的

网友:
从0到7.5rpm/min的加速时间呢,条件不全,不知道大神怎么算出来78.4N·m的

网友:
加速时间没说,没法帮你算

网友:
少了一个加速时间

网友B:
先算负载的惯量就是按公式J=1/2mR2,这样得出了负载的转动惯量,你需要的是速度是7.5,用伺服电机的转速除一下,例如如果转速是2000,那减速比就是2000/7.5=266.66,这样就是说你减速机的减速比要在266.6左右,这个减速比单一的减速机不太好达到,最好分两部分,i1,i2,这样得出来J/(i12*i22)≤3-5倍的电机转子负载,这样就可以了,只要在范围内,不用再去算响应时间(就是加速到转动速度时间),这个负载不大,转动惯量不超过10倍问题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算负载的惯量就是按公式J=1/2mR2,这样得出了负载的转动惯量,你需要的是速度是7.5,用伺服电机的转速除 ...

你这这个解释比较专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