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算飞轮扭矩对不对

楼主(2019-05-18):
一个自重100公斤的飞轮,半径为1米,从0到100转的启动时间=1秒,求启动该飞轮并维持每分钟100转的速度运转所需转矩
计算公式

转矩N.M=轮重100/2X半径的平方1X2πX转速100/60/1
            =100/2X1X6.2832X100/60/1
            =523.6N.M

怎么感觉这结果太大了吧
错在哪里了

网友:
前几天看一个社友发的应该再除以180,我不懂。。。但是你这个题有问题,加速只有一秒!!!转速确实100R/MIN

网友(点评):
他那个180也是启动秒数

网友(点评):
错了,他那个180好像是线速度,还要转换成转速

网友(点评):
是的,刚看了下,我错了...按照你的算法是这样的,但是你的启动速度太快了啊,所以需要的就大!你想想这么重的东西,你1S时间久加速到100r,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不懂跟你讨论下,可以加深下印象,慢慢看看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A:
水平转惯性矩乘以角加速度,应该没错。你的几个参数本来就大,算出来至少也是破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转惯性矩乘以角加速度,应该没错。你的几个参数本来就大,算出来至少也是破百的。

那请问假如飞轮不是水平放置而是垂直的,这样算有问题吗

网友B:
J=1/2mr平方,角加速度α=1.67rad/s平方    T=Jα   算出来应该是41.67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2mr平方,角加速度α=1.67rad/s平方    T=Jα   算出来应该是41.67N`M

你这个是水平转动还是垂直转动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那个1秒的值太小的原故吧

网友:
计算公式很简单,就只有一个
T=J*a
只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一下
J靠计算是得不到的,除非你的飞轮是质量均匀分布的饼状。但是通常飞轮的设计为了获得最大转动惯量都是边缘厚,中心薄的。这样的话,直接套公式得到的结果是错的。
把你的飞轮,用三维软件建模出来,直接在软件里面读取转动惯量值。你会发现远远大于1/2 mr2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假如飞轮不是水平放置而是垂直的,这样算有问题吗

重量均布的话,重力抵消,公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