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轴承的类型、特点与应用场合

楼主(2019-05-18):
滚动轴承是重要的轴系零件之一。主要依靠元件之间的滚动接触来支撑转动零件,能在较大的载荷范围内工作,安装使用方便。
目前,滚动轴承已经标准化,它的类型、尺寸、规格、精度等级、计算方法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滚动轴承的类型很多,分类方法也很多。
(1)按滚动轴承所承受负载的方向和大小可分为:
a、径向接触轴承,如下图a所示,α=0°,主要承受径向载荷。
b、向心角接触轴承,如图b所示,0°≤α≤45°,可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的联合作用,但是,一般以承受径向载荷为主。
c、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如下图c所示,0°≤α≤90°,主要用于承受轴向载荷,也可同时承受较小的径向载荷。
d、轴向推力轴承,如下图d所示,α=90°,只能承受轴向载荷。
(2)按滚动体的列数可分为:单列、双列和多列滚动轴承。
(3)按滚动体的形状可分为:
a、球轴承:点接触,承载能力小,旋转精度高。
b、滚子轴承:线接触,承载能力大,旋转精度低。
      滚子轴承按滚子形状又可分为: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

滚动轴承的类型及对应代号
轴承类型
轴承代号
主要性能
备注
调心球轴承
1 000型
外圈内表面是球面,内外圈轴线间允许角偏移2°~3°,极限转速低于深沟球轴承。可承受径向载荷及较小的双向轴向载荷,用于轴变形较大及不能精确对中的支承处。
调心滚子轴承
2000型
外圈滚道是球面,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及一定的双向轴向载荷,但不能承受纯轴向载荷,允许角偏移0.5°~2°.常用于长轴或者受载荷作用后,轴有较大变形及多支点的轴上。
圆锥滚子轴承
3000型
可同时承受较大的径向及轴向载荷,承载能力大于”7000型“轴承,外圈可分离,装拆方便,成对使用。
推力球轴承
5000型
只能承受轴向载荷,而且载荷作用线必须与轴线相重合,不允许有角偏差,极限转速低。
双向推力球轴承
5000型
能承受双向轴向载荷,其余与推力球轴承相同。
深沟球轴承
6 000型
可承受径向载荷及一定的双向轴向载荷,内外圈轴线间允许角偏移8’~16‘.
角接触球轴承
7000型
可同时承受径向及轴向载荷,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由接触角α的大小决定, α大,承受轴向载荷能力高。由于存在接触角α,承受纯径向载荷时,会产生内部轴向力,使内外圈有分离的趋势,因此,这类轴承要成对使用,极限转速较高。
推力滚子轴承 8000型 能承受单向的轴向载荷,极限转速低。
圆柱滚子轴承 N型 能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不能承受轴向载荷,极限转速也较高,但允许的角偏移很小,约2‘~4’。设计时,要求轴的刚度大,对中性要好。

下面是几种常见轴承的特点和应用。
一、角接触球轴承
套圈与球之间有接触角,标准的接触角为15°、30°和40°,接触角越大轴向负荷能力也越大,接触角越小则越有利于高速旋转,单列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单向轴向负荷。结构上为背面组合的两个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共用内圈与外圈,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
应用场合:
单列:机床主轴、高频马达、燃汽轮机、离心分离机、小型汽车前轮、差速器小齿轮轴。
双列:油泵、罗茨鼓风机、空气压缩机、各类变速器、燃料喷射泵、印刷机械。
二、调心球轴承
双排钢珠,外圈滚道为内球面型,因此可自动调整因轴或外壳的挠曲或不同心引起的轴心不正,圆锥孔轴承通过使用紧固件可方便地安装在轴上,主要承受径向载荷。
应用场合木工机械、纺织机械传动轴、立式带座调心轴承。
三、调心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在球面滚道外圈与双滚道内圈之间装有球面滚子,按内部结构的不同,分为R、RH、RHA和SR四种型式,由于外圈滚道的圆弧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具有调心性能,因此可自动调整因轴或外壳的挠曲或不同心引起的轴心不正,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
应用场合造纸机械、减速装置、铁路车辆车轴、轧钢机齿轮箱座、轧钢机辊道子、破碎机、振动筛、印刷机械、木工机械、各类产业用减速机、立式带座调心轴承。
四、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中球面滚子倾斜排列,由于座圈滚道面呈球面,具有调心性能,因此可允许轴有若干倾斜,轴向负荷能力非常大,在承受轴向负荷的同时还可承受若干径向负荷,使用时一般采用油润滑。
应用场合水力发电机、立式电动机、船舶用螺旋桨轴、轧钢机轧制螺杆用减速机、塔吊、碾煤机、挤压机、成形机。
五、圆锥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装有圆台形滚子,滚子由内圈大挡边引导,设计上使得内圈滚道面、外圈滚道面以及滚子滚动面的各圆锥面的顶点相交于轴承中心线上的一点。单列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单向轴向负荷,双列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
应用场合汽车:前轮、后轮、变速器、差速器小齿轮轴。机床主轴、建筑机械、大型农业机械、铁路车辆齿轮减速装置、轧钢机辊颈及减速装置。
六、深沟球轴承
在结构上深沟球轴承的每个套圈均具有横截面大约为球的赤道圆周长的三分之一的连续沟型滚道。深沟球轴承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也可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
当轴承的径向游隙增大时,具有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质,可承受两个方向交变的轴向载荷。与尺寸相同的其它类型轴承相比,该类轴承摩擦系数小,极限转速高,精度高,是用户选型时首选的轴承类型。
应用场合汽车、拖拉机、机床、电机、水泵、农业机械、纺织机械等。
七、推力球轴承
由带滚道的垫圈形滚道圈与球和保持架组件构成,与轴配合的滚道圈称做轴圈,与外壳配合的滚道圈称做座圈。双向轴承则将中圈秘轴配合,单向轴承可承受单向轴向负荷,双向轴承可承受双向轴向负荷(二者均不能承受径向负荷)。
应用场合汽车转向销、机床主轴。
八、推力滚子轴承
推力滚子轴承用于承受轴向载荷为主的轴,经向联合载荷,但经向载荷不得超过轴向载荷的55%。与其它推力滚子轴承相比,此种轴承摩擦因数较低,转速较高,并具有调心能力。29000型轴承的滚子为非对称型球面滚子,能减小棍子和滚道在工作中的相对滑动,并且滚子长、直径大,滚子数量多载荷容量大,通常采用油润滑,个别低速情况可用脂润滑。
应用场合水力发电机,、起重机吊钩。
九、圆柱滚子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的滚子通常由一个轴承套圈的两个挡边引导,保持架滚子和引导套圈组成一组合件,可与另一个轴承套圈分离,属于可分离轴承。
此种轴承安装,拆卸比较方便,尤其是当要求内、外圈与轴、壳体都是过盈配合时更显示优点。此类轴承一般只用于承受径向载荷,只有内外圈均带挡边的单列轴承可承受较小的定常轴向载荷或较大的间歇轴向载荷。
应用场合大型电机、机床主轴、车轴轴箱、柴油机曲轴、汽车、托牢记的变箱等。
十、四点接触球轴承
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单个轴承可代替正面组合或背面组合的角接触球轴承,适用于承受纯轴向负荷或轴向负荷成份较大的合成负荷,该类轴承承受任何方向的轴向负荷时都能形成其中的一个接触角,因此套圈与球总在任一接触线上的两面三刀点接触。
应用场合飞机喷气式发动机、燃汽轮机。
十一、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由垫圈形滚道圈(轴圈、座圈)与圆柱滚子和保持架组件构成。圆柱滚子采用凸面加工,因此滚子与滚道面之间的压力分布均匀,可承受单向轴向负荷,轴向负荷能力大,轴向刚性也强。
应用场合石油钻机、制铁制钢机械。
十二、推力滚针轴承
分离型轴承由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可与冲压加工的薄型滚道圈或切制加工的厚型滚道圈任意组合。非分离型轴承是由经精密冲压加工的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的整体型轴承,可承受单向轴向负荷,该类轴承占用空间小,有利于机械的紧凑设计,大多仅采用滚针和保持架组件,而把轴及外壳的安装面作为滚道面使用。
应用场合汽车、耕耘机、机床等的变速装置。
十三、推力圆锥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装有圆台形滚子(大端为球面),滚子由滚道圈(轴圈、座圈)挡边准确引导,设计上使得轴圈和座圈滚道面以及滚子滚动面的各圆锥面的顶点相交于轴承中心线上的一点,单向轴承可承受单向轴向负荷,双向轴承可承受双向轴向负荷。
应用场合
单向:起重机吊钩、石油钻机转环。
双向:轧钢机辊颈。
十四、带座外球面球轴承
带座外球面球轴承由两面带密封的外球面球轴承和铸造的(或钢板冲压的)轴承座组成。外球面球轴承的内部结构与深沟球轴承相同,但此种轴承的内圈宽于外圈,外圈具有截球形外表面,与轴承座的凹球面相配能自动调心。
应用场合采矿、冶金、农业、化工、纺织、印染.输送机械等。

网友:
谢谢楼主  欢迎大侠多发机械设计经验培训贴

网友(2019-07-20):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必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