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零件不显示,未做任何隐藏

楼主(2019-05-18):
1.     零件不显示线架图能够显示。
2.     但是在带边线上色状态下零件就没有了。

3.     如果拉下零件树,图就又出来了。

大神们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这个啊?重启电脑和SW都不管用。

网友A:
你上拉零件树,相当于压缩,自然就不会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拉零件树,相当于压缩,自然就不会显示了。

不是的,是不显示后,拉一下,再拉回来就显示了。

网友B:
1.这应该是个子零件,这个零件还插入了相对应的装配体。
2.在装配体模式下,进行编辑零件操作时,对零件的线框显示做了更改,导致零件的线框显示与底层零件不同,但这种更改还是传递到了底层零件文件下。
3.进入零件装配的装配体,在装配体模式下编辑该零件,对线框图显示进行更改,保存设定即可。

网友(点评):
装配体里见不到这个零件,单独打开零件也是什么没有了。但是选择线框模式还是能看到的。然后零件树那边往上拉,再拉回来就又正常了。

网友:
重建模型试试?

网友(点评):
试过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应该是个子零件,这个零件还插入了相对应的装配体。
2.在装配体模式下,进行编辑零件操作时,对零件的 ...

装配体的零件树里,找不到这个零件么?

网友:
感觉是你不小心切换的时候隐藏了实体。在第一或者第二个特征那右键,换一下透明度试试。

网友:
所有特征都压缩再解压缩,或者随便编辑一个草图,修改一下尺寸再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