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o型圈的两侧开油脂槽可提高密封效果,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9-05-18):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愚见,两侧开油槽主要是可以储存润滑油(脂),从而使得活塞移动时,O型圈可以形成润滑油膜,减少密封圈的磨损,从而提高密封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两侧开油槽主要是可以储存润滑油(脂),从而使得活塞移动时,O型圈可以形成润滑油膜,减少密封 ...

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设计输出,QQ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两侧开油槽主要是可以储存润滑油(脂),从而使得活塞移动时,O型圈可以形成润滑油膜,减少密封 ...

二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同意看法

网友:
楼主,书名能发一下吗?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我觉得不是防止磨损的问题,或者磨损不是主要问题。液体的泄露跟压力有直接关系(参照流体力学理论压力和流量的关系)。以液压缸为例,如果没有油槽,那么活塞在运液体动时会对运动副(活塞外圆面和缸筒内圆面组成)表面间的少量液体进行急剧压缩,液体的压力会急剧上升,因而容易造成泄露。开了个油槽可以起到卸压的作用,活塞运动时,运动副表面间的液体因为油槽的存在,压力不会太高,因而泄露也会大大减少。其它类型的流体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防止磨损的问题,或者磨损不是主要问题。液体的泄露跟压力有直接关系(参照流体力学理论压力和流 ...

你说的泄压问题我在写回答的时候也考虑过,但后来细想了一下,还是删掉了,因为活塞移动时,很难形成局部高压,要形成局部高压,一种形式是“困油”,典型例子就是齿轮泵,封闭区域液体受压形成高压;二是楔形结构加高速运动产生液动力,典型结构是滑动轴承。活塞密封结构不存在困油(或者说液体是自由流动的,也就是说间隙内液体压力和筒体内的压力基本相同)且移动速度不高,活塞与缸筒的偏心形成的楔形结构引起的液力可以忽略。再说,类似这种储油槽的结构在某些轴瓦上也有应用,主要功能也是储油,结合书上配图的说明——O型圈的润滑,所以储油槽主要功能是储油而非泄压

网友:
|zjb434发表于 05-19 21:50
你说的泄压问题我在写回答的时候也考虑过,但后来细想了一下,还是删掉了,因为活塞移动时,很难形成局部高压,要形成局部高压,一种形式是“困油”,典型例子就是齿轮泵,封闭区域液体受压形成高压;二是楔形结构加高速运动产生液动力,典型结构是滑动轴承。活塞密封结构不存在困油(或者说液体是自由流动的,也就是说间隙内液体压力和筒体内的压力基本相同)且移动速度不高,活塞与缸筒的偏心形成的楔形结构引起的液力可以忽略。再说,类似这种储油槽的结构在某些轴瓦上也有应用,主要功能也是储油,结合书上配图的说明——O型圈的润滑,所以储油槽主要功能是储油而非泄压
机械密封安卓版,密封选型及沟槽设计输出。。。QQ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泄压问题我在写回答的时候也考虑过,但后来细想了一下,还是删掉了,因为活塞移动时,很难形成局部 ...

那么设置储油槽可以减小泄露怎么理解呢?如果长期使用可减少泄露,储油槽减少磨损这种说法还有些说服力。如果短期使用,或者新安装的密封刚投入使用,不存在磨损的问题,储油槽能否减少泄露呢?如果减少了,这种说法尚可成立,如果不减少,说明不是润滑而减少磨损的问题。还有,泄漏时没有高压是不可能的。液压缸工作时一般至少一个油腔是高压,否则怎么漏油?一个水杯,那么粗糙的密封都不会漏水,充分说明泄漏跟压力直接相关。储油槽在液压缸不工作时,压力是会慢慢卸掉的,当工作时,完全可以减小密封圈处的压力,进而减小泄露。

网友:
2楼说的貌似在理

网友:
平衡径向压力,储油和储屑三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