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气缸反作用力的解决

楼主(2019-05-18):
如图所示我气缸的作用力挺大的,为了防止作用力将气缸顶回,单锁螺纹,我怕不够,所以又在气缸上方加装一块加工件起到限位作用,不知道合不合理,大家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A:
本来以为是行程加个硬限位的。。。单锁螺纹怕不够?你是怕气缸固定不好会松动?
你气缸后面的这个板是怎么起到限位作用的,没看懂。

网友B:
缸径100的气缸在5kgf/cm3时,推出作用力是400公斤左右,而一个M6螺丝的拧紧力是1000公斤以上,这种情况完全不需要担心。

网友:
有点不明白那个反作用力大?

网友C:
我想气缸上本来的安装螺纹孔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

网友D:
气缸前法兰端面都有安装螺纹孔的,这个安装固定就可以了啊
没搞懂,为何要后面还加板?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气缸的介绍或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前法兰端面都有安装螺纹孔的,这个安装固定就可以了啊
没搞懂,为何要后面还加板?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 ...

好的,非常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气缸上本来的安装螺纹孔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

有道理,知识不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以为是行程加个硬限位的。。。单锁螺纹怕不够?你是怕气缸固定不好会松动?
你气缸后面的这个板是怎么 ...

确实没啥作用

网友:
怎么看都是没事找事的,如果正常气压下,气缸缸体铝件拉坏了,直接找气缸厂家的原因就好了

网友:
看图纸感觉没啥作用,一般情况按照气缸配空上标准螺母就行了,标准件都是经过反复验证的,默认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
气缸上本来的安装螺纹孔都是经过反复验证的,除非你买的地摊货.......

网友:
楼主多虑了,除非你缸选的不合适。

网友:
气缸螺丝的紧固力只是其中考虑之一,我觉得考虑螺丝的连接强度即可,不过这个都是标准件,相信厂家设计气缸时已经考虑到了。
相反:我觉得你应该考虑的是气缸连接板的强度,以及连接板与支柱连接螺丝的强度,毕竟L变长了,力矩被放大了!

网友:
你是在想增大接触面积吗

网友:
如果几颗螺丝不够,气缸制造商敢这么设计缸体结构吗?或者他敢设计这么大缸径的气缸吗

网友:
可以均衡气缸螺钉受力的,一般精定位场合我们气缸都是后方固定,样式和你这个不同,用不用还是要看场合,如果你这是害怕压力螺钉承受不来的话完全不必要,如果使用气缸精定位你这个板小了

网友:
建议去看看力学方面的书,共同进步

网友:
螺丝锁住气缸本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缸径100的气缸在5kgf/cm3时,推出作用力是400公斤左右,而一个M6螺丝的拧紧力是1000公斤以上,这种情况完全 ...

螺丝拧紧力怎么计算?真心请教

网友:
有点不明白哪个反作用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气缸上本来的安装螺纹孔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

此楼正解

网友:
给定个气压值,算算气缸的输出力,看看牛顿力学三定律,算算螺栓锁紧的载荷大小,我觉着你应该考虑的是用久了防松问题,而不是被怼出来

网友:
气缸的那个安装板加厚点儿就行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