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装配体工程图如何只显示需要的几个零部件?

楼主(2019-05-18):
比如一个图纸页里面包含装配体所有的零部件。
再新建一个图纸页,这个图纸页只包含需要的个别的零部件。
这个怎么弄?
装配体插入的时候没法像单个文件一样选择需要的部分。

视图另存为-更多属性-隐藏显示零部件,这里面的话好像要每个视图都单独弄。很麻烦。

网友A:
你使用孤立命令的时候有个保存显示状态的按钮,插入工程图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孤立命令的时候有个保存显示状态的按钮,插入工程图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状态

Thanks♪(・ω・)ノ

网友:
新建一个配置,然后把不显示的直接压缩或隐藏就好了

网友B:
有孤立和配置,两种方法皆可以。建议用配置。
孤立后出的工程图,仍然和原装配体有链接,若装配体退出孤立,再次打开的工程图,不再以孤立形式显示,仍会显示整个装配体的工程图。
建议楼主用配置功能。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孤立和配置,两种方法皆可以。建议用配置。
孤立后出的工程图,仍然和原装配体有链接,若装配体退出孤立 ...

用建立不同配置比较保险。

网友:
新配置压缩想隐藏的部件

网友:
有孤立和配置,或把你要的几个零件生成子装配体。

网友:
配置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隐藏的零件比较少的话,直接在工程图里面隐藏不用显示的零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