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万向玩具车自动转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5-18):
例如四轮的电动玩具车,车底大概中间部位有个万向轮。在碰到障碍物时会自动转弯,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呀?在没有障碍物的时候,玩具车的驱动是靠什么部位执行的呀?万向轮在这个时候是处于什么状态?万向轮在没障碍物时是否也是一直在转动的呢?万向轮和四个轮胎是否都用一个电机的呀?

网友:
四驱玩具车

网友:
一般的电动玩具车都是一个电机驱动的,里面是机械结构传动的,买个便宜的拆开看看就好了。高端点的,那种遇到障碍物就能自动转向,平时就单纯直行的,是有一套触发开关的,有机械也有电动的,底部的转向轮平时不接触地面,触发后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