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指针不能回到原来的刻度位置会导致什么?为什么?

楼主(2019-05-18):
以下为百分表使用注意事项描述:百分表 使用前,应检查测量杆活动的灵活性。即轻轻推动测量杆时,测量杆在套筒内的移动要灵活,没有如何轧卡现象,每次手松开后,指针能回到原来的刻度位置,

请教:如果指针不能回到原来的刻度位置会导致什么?为什么?

网友:
不会影响什么,有的出厂前就会不在零位,这些是指没有归零设置的表,。有归零设置的表,归零即可,还有就是定期内外校

网友:
表针不回零说明重复定位的精度不准,有的是时候检验设备的重复定位精度不能用,个人理解就是表已经坏了,需要维修

网友:
指针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表的计量误差就很大了。还要看每次偏离0位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是正偏离还是负偏离?每次偏离的数值是一样的还是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回到原来的位置能说明误差小马吗?

网友(点评):
原来的位置是什么?是0位吗?0位与计量基准重合吗?

网友:
回来原来位,即初始位,表上的读数不能变化。。。。。

网友:
一个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