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直流电磁铁的电磁力

楼主(2019-05-19):
比如   已知铁芯截面,已知线径和匝数和电感量,已知接入的电功率,如何比较准确的估算电磁力
请大伽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些条件只能计算磁通量。
电磁力和铁芯材料和位置有关。
要是有实物的话,测试一下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条件只能计算磁通量。
电磁力和铁芯材料和位置有关。
要是有实物的话,测试一下更简单。

具体测试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接个弹簧称什么的测推力或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测试方法是怎样的?

弹簧秤之类的都可以,能测力就行。

网友:
|DianGongN发表于 05-19 17:40这些条件只能计算磁通量。

电磁力和铁芯材料和位置有关。

要是有实物的话,测试一下更简单。
如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