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形式决定着加工的成本

楼主(2019-05-19):
       底面挖槽,还有角度要求,公差严格,就算是能加工出来,测量也是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要采用这种形式呢?作用是什么呢?只是为了清根吗?可不可以有别的方法替代呢?

如果加工底槽的话,只能采用类似这种刀具,因为角度特殊,刀具有可能是需要非标的,这样加工的费用也相应的会上升

网友A:
可能是为了定心用

网友(点评):
可以详细的举个例子吗?

网友B:
特殊结构特殊使用,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为了定心用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清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结构特殊使用,不发表意见

从加工的角度来看,清根的作用比较大

网友(点评):
不一定,很大可能是有这个角度的零件插入,要求密封作用

网友(点评):
比较赞同这个意见

网友(点评):
看这里的粗糙度标示,应该是接头配合,锥面是密封面。

网友C:
估计只有定尺寸人自己知道了。

网友D:
有角度,并且有公差,小端还有公差要求,锥面肯定是有用的。

网友:
应该配合接头用,还有问题,就是m14为什么用1,25螺距,m14螺距是2毫米,

网友(点评):
细牙螺纹,可能连接件是这个螺距的。

网友(点评):
细牙螺纹,是可以配合使用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纯设计师设计的,这样的人肯定没实战过装配。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没见过这类的产品,也许是人家的专利产品配套零件使用的呢?而楼主是想高仿的呢?

网友(点评):
楼主是代加工,谁给钱就给谁加工

网友E:
可能不是为了清根,如果是为了清根,可以在孔底用圆角,没必要设计成锥台面,这样设计或许是为了用锥面定位。不过这样设计,给测量和检验真的带来很大困难。

网友F: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提高仿制成本。简单的说就是防伪。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有很多的专利产品故意设计成非标,只能配套使用他们提供的配套零件。

网友G:
应该是液压接头。密封用。

网友H:
锥面肯定是用于密封啊,这个明显是密封接头

网友I:
Ra1.6, 白钢密封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清根用

如果这张图是你随手画了然后来评论的不多做评价,如果这张图是生产实际用途,那么底部你所谓的清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硬密封接触面,或者说自定心锥度面。然后这张图的角度其实反而很好加工,仔细看螺纹,有效螺纹深度和预钻螺纹底孔深度差太多了M14的丝锥头部最起码有3个毫米的无效螺纹深度,所以这个孔要么追求质量,放电加工,要么最后人工用去掉头部的丝锥回牙,反而麻烦。

网友(点评):
螺纹加工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丝锥得定做了吧

网友(点评):
是实际生产用途,底部清根作用也只是个人的猜测,不是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这张图是你随手画了然后来评论的不多做评价,如果这张图是生产实际用途,那么底部你所谓的清根其实也 ...

学习了,很专业

网友K:
这应该是接头,锥面是用来密封用的。一般是用两个零件组合,第一次见到是一个整体,涨见识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密封用的

网友L:
还口平面要求密封吧!

网友M:
这工件成形加工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N:
这个零件能不能改成两个零件?

网友O:
楼主这个是用于邦迪管的管接头,由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现在在汽车和空调行业应用非常多,这个42度的锥面和另一头的钢管面是配合用的,需要密封作用所以要求这么高,图片是管子的一头!另外说一下,这样密封比去做其他的密封所付出的工艺材料成本省多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的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只有定尺寸人自己知道了。

看着这种设计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角度,并且有公差,小端还有公差要求,锥面肯定是有用的。

是的,公差要求严格,不过那么小的锥面是下密封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是为了清根,如果是为了清根,可以在孔底用圆角,没必要设计成锥台面,这样设计或许是为了用锥面定位 ...

如果还有其它的作用的话,还真是一举两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是用于邦迪管的管接头,由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现在在汽车和空调行业应用非常多,这个42度的锥面和 ...

回答很详细,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是用于邦迪管的管接头,由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现在在汽车和空调行业应用非常多,这个42度的锥面和 ...

你好  请问你有样本啥的吗   亲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你好  请问你有样本啥的吗   亲

没有的,我也是之前设计时用到了一套这种管子所以有所了解,具体的可以去看下日本工业的标准:JASO-F402-2001

网友:
有时只顾自己设计,不顾制造工艺的合理性,这样的人往往会被车间骂,久而久之就会出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有的,我也是之前设计时用到了一套这种管子所以有所了解,具体的可以去看下日本工业的标准:JASO-F402- ...

我的天  我看见了   完全84 度    对上了 。。。。谢谢亲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
批量大,可以热镦,或者冷挤压,普通材质冷墩就可以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5-19 20:20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清根用

倒角就为了去毛刺,避让?还可以做限位,定心,导入

网友:
要看设计者有没有特别的用途。

网友:
这是个圆锥面,配件估计也是圆锥面,螺纹配合是松配,易晃动,做锥面可以起定心及硬密封作用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不可能是为了清根,大概要配合定位并密封?

网友:
|hdouglas发表于 05-20 08:40
学习了,很专业

直接冷墩+攻丝。

网友:
|jinyongjun发表于 05-20 13:32 本帖最后由 jinyongjun 于 2019-5-20 13:34 编辑

楼主这个是用于邦迪管的管接头,由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现在在汽车和空调行业应用非常多,这个42度的锥面和另一头的钢管面是配合用的,需要密封作用所以要求这么高,图片是管子的一头!另外说一下,这样密封比去做其他的密封所付出的工艺材料成本省多了!
冷墩+攻丝就解决了

网友A: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5-20 08:38
如果这张图是你随手画了然后来评论的不多做评价,如果这张图是生产实际用途,那么底部你所谓的清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硬密封接触面,或者说自定心锥度面。然后这张图的角度其实反而很好加工,仔细看螺纹,有效螺纹深度和预钻螺纹底孔深度差太多了M14的丝锥头部最起码有3个毫米的无效螺纹深度,所以这个孔要么追求质量,放电加工,要么最后人工用去掉头部的丝锥回牙,反而麻烦。

冷墩+攻丝,开一副冷墩模,便宜的很啊

网友:
|wx_NCsRRcsj发表于 05-19 21:42应该配合接头用,还有问题,就是m14为什么用1,25螺距,m14螺距是2毫米,
细牙有密封功能

网友Q:
简单通用性的设计确实有助于降低加工成本,但是谁都敢COPY,这种特殊结构嘛会让很多山寨厂家望而却步。原创说我敢这么设计,你有胆子这么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墩+攻丝,开一副冷墩模,便宜的很啊

做多少件?你要是做一千万件,模具费免费我都给你做了,你就做一件还开模?攻丝,注意他的工差+0.1,按照1mm螺距来看查个36°直接超差...

网友A: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5-21 10:06
做多少件?你要是做一千万件,模具费免费我都给你做了,你就做一件还开模?攻丝,注意他的工差+0.1,按照1mm螺距来看查个36°直接超差...

0.1冷墩做的出来,我原先一个单位连齿轮都可以冷墩。得看你模具和设备行不行。攻丝精度没你想的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冷墩做的出来,我原先一个单位连齿轮都可以冷墩。得看你模具和设备行不行。攻丝精度没你想的那么差

那还是那个问题啊,数量多少个?做1个和做1万个的问题

网友R:
没有理解设备的全部,不会理解设计者的意图的,更不要提改动了,使用成型刀具加工吧

网友S:
设计的意图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提高仿制成本。简单的说就是防伪。

迷惑想仿制的厂商,也是增加加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液压接头。密封用。

大部分人的分析和你一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锥面肯定是用于密封啊,这个明显是密封接头

可不可以设计的时候改变一下形式,也便于后续的加工投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Ra1.6, 白钢密封件

如果是标准件的话,那么非标刀具的成本就会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应该是接头,锥面是用来密封用的。一般是用两个零件组合,第一次见到是一个整体,涨见识了。

一体工件,加工起来稍微有点复杂,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更改一下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零件能不能改成两个零件?

同问,有没有资深设计解释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口平面要求密封吧!

密封面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工件成形加工应该比较合适

成型刀具价格比较贵,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刀具成本均摊一下比较合适,如果是少量工件,这个加工成本会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设计的意图应该是这样的

麻烦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简单通用性的设计确实有助于降低加工成本,但是谁都敢COPY,这种特殊结构嘛会让很多山寨厂家望而却步。原创 ...

确实也有防伪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有理解设备的全部,不会理解设计者的意图的,更不要提改动了,使用成型刀具加工吧

改动是不敢了,成型刀具的使用,意味着加工成本的上升

网友:
放橡胶密封圈,螺纹或许是油管用的

网友:
应该是当橡胶密封圈,螺纹可能是油管用的细扣螺纹

网友T:
所有零件的设计都是基于整机来看,不管是定心,密封,或者清根,甚至防伪,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看,单从图面要求看不出设计意图。猜测是无用的。
简单说防伪设计一般不会太隐蔽苹果手机设计梅花,五星螺钉,铁路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T:
所有零件的设计都是基于整机来看,不管是定心,密封,或者清根,甚至防伪,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看,单从图面 ...

作为机械加工的一员,很难看到整机的图纸,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猜测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从加工的角度来看,清根的作用比较大

有公差,有表面要求,不可能是只为了清根

网友V:
如果是为了密封的话可以考虑改为底部端面O型圈,加工难度可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公差,有表面要求,不可能是只为了清根

很多人认为是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如果是为了密封的话可以考虑改为底部端面O型圈,加工难度可以降低

端面槽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设计的时候改变一下形式,也便于后续的加工投产

可以,具体参见parker的液压接头

网友W:
这个每个人设计的思路不一样,可能有特殊用途。要根据实际使用和装配情况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每个人设计的思路不一样,可能有特殊用途。要根据实际使用和装配情况来看。

确实思路不同,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