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求助

楼主(2019-05-19):
这种深且直径小的 小圆孔 (小圆孔内带有小圆柱 )

如何用机加工方法加工出来。  为了毕业设计答辩  谢谢各位 哥哥姐姐

附图片

网友A:
环的宽度能有多大?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削的,刀具直径决定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的宽度能有多大?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削的,刀具直径决定宽度

大环直径10mm 小环直径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的宽度能有多大?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削的,刀具直径决定宽度

孔的深度是25mm 估计没有这么长的铣刀吧

网友B:
思维可以开阔一点,可以两个件组合,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维可以开阔一点,可以两个件组合,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模具的型芯已经设计好 就是整体式   现在已经改不成组合式了

网友:
还真不好干,

网友:
空心钻头,,,,,

网友:
这设计我也是服气的,用订制的刀具,小吃刀量,慢慢干也能干出来,不过精度就不要报希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的深度是25mm 估计没有这么长的铣刀吧

铣刀有那么长的,加工可以加工出来,精度没那么好而已。用φ2的,夹持那么长,有点抖而已。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加工成本了

网友(点评):
很多设计不会考虑加工的,因为根本就不懂加工!呵呵。还有的设计出来无法加工呢,现实中有很多是空降设计!

网友:
来个电火花吧   成本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的深度是25mm 估计没有这么长的铣刀吧

D2.5的铣刀,10倍径,可以有的

网友:
多铣几次,慢慢往下降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是电火花好,安全精度高,铣床加工精度不够,还容易出废品。

网友:
螺旋下刀很好铣吧

网友:
脑残的设计

网友:
套钻也许可以,但你需要把你的精度要求先说出来

网友:
小的线切割 大的自己看

网友:
中间那个轴,(⊙o⊙)…是悬空的?

网友:
钻孔,最后插个销,外观跟图上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