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江湖救急!!! 如何在锥面上加工出小凸块 (附图片) 谢谢哥哥姐姐们

楼主(2019-05-19):
由于模具已定 所以不能更改了 不能采用组合式把小凸块插到斜面上  只能加工出来

网友A:
材料、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尺寸……

 材料 P20钢   尺寸很小的 单位是mm  (附图片)

网友:
上加工中心 慢慢干

网友:
用雕刻机

网友:
先车,带着凸起一起车出来,然后铣

网友:
用五轴机床铣。

网友(点评):
5轴加工加工费贵啊,4轴联动就能干

网友:
4轴联动就能干,或者车铣复合机床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上五轴加工工作量不小,能不能直接精密铸造

网友:
感觉好难啊

网友:
最好是带动力刀具的车削中心来加工,锥面先车削出来,然后用带角度的动力刀具加工,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考虑用数控镗床的平旋盘先把锥度车出来,再用分度头铣。

网友(2019-06-29):
车完后,直接上四轴,就是费时间

网友:
6楼说的比较经济、也能实现,比较靠谱

网友:
这种就算做出来成本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