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动器选型怎么选

楼主(2019-05-19):
引动器选型有什么依据和计算,请社区的大佬们支架

网友:
移动的负载有多大?

计算运行的速度和加速度;计算静止或者匀速运行状态下和加减速时的力矩值;
确定电机安装方式,马达在右侧、左侧安装?还是在底部安装等?
根据计算的力矩和运行速度确定电机的功率,并确定电机规格型号。

网友:
电动引动器的选型跟模组比较类似,楼主是在哪里的?
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在东莞18801968588VX同号。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引动器厂商有以下:
THK
IKO(日本东晟)
NSK(日本精工)
NB(Nippon Bearing)
HIWIN上银

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下载选型手册。

网友:
看样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