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质量检测方式

楼主(2019-05-20):
   有一个项目是密封性器具,材质为铝合金,工艺为MIG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因为产品有气密性要求,检测压力4000pa,所以很多产品因为弧焊过程中焊道质量不量,产生漏气的现象,导致客户投诉!为此,项目急需寻找可以检测焊缝质量的方法,前段时间我找了相关供应商,并通过这段时间的实施,总结出了以下两种检测方式:

第一种:在线检测
     此检测设备通过金属支架固定在焊枪上,它会发射一个喇叭形的激光检测区域,距离焊道的检测距离要保持在150-200mm,检测角度,激光扫描必须与焊缝保持垂直,以前进方向为参考,左右倾斜正负10度之内,前后倾斜10度之内。因为固定在焊枪上面,可以跟随六轴机器人一边焊接一边检测,从而实行焊缝质量的在线检测。

第二种:专用检测
单独把检测设备固定在六轴机器人上面,做一个专用的检测工位;
    这种检测高度与角度和在线检测设备相同,但区别在于专用检测工作过程中不能有强烈光线的干扰,特别是刺眼的弧焊;因此需要做一个专用的防护工位,四周最好用防护板罩起来。
PS:光线的干扰,增加防护罩,其实供应商的说法,现场调试时发现,只要不是特别近的弧光,基本上没影响!
激光头发生器
在检测时,产品上面会有红色的激光扫描线。、
专用检测一套要五十多万

总结:在线检测时供应商给的方案,我们实施的是第二套方案,专用检测,虽然成本较高,但检测的效果肯定时要比在线检测的要好!     不知道社区里面有没有是使用过第一种方案的,欢迎来补充,本人也会持续更新专用检测在批量调试过程中的技术要点!

网友:
感觉效率及成本上来说,还是方案一更好一些呢

楼主:
|科技的疯狂发表于 05-20 10:28感觉效率及成本上来说,还是方案一更好一些呢
方案一生产效率会高一些,但检测的效果肯定不如方案二,这个也要看客户的要求,因为这次是宝马的要求,我们选用的是方案二了。

网友:
焊缝检测平常接触的射线和超声的比较多

楼主:
|流浪的小白发表于 05-20 13:24焊缝检测平常接触的射线和超声的比较多
超声波方式是探伤检测原理吧?
射线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
MIG焊接铝合金漏气是因为焊接产生气孔吧,看样子厚度也不大,要是有缺陷焊接结束做个PT应该很简单就看出来额。不知道激光检测的原理是什么,不敢评价。

楼主:
|dlm19831116发表于 05-20 14:48MIG焊接铝合金漏气是因为焊接产生气孔吧,看样子厚度也不大,要是有缺陷焊接结束做个PT应该很简单就看出来额。不知道激光检测的原理是什么,不敢评价。
MIG焊中会有气孔,夹杂,虚焊等焊接质量缺陷,铝合金材质因为膨胀系数大,缺陷更容易产生。激光检测的原理是,激光探头在发射光束的时候,上方有摄像头拍照,两者配合可以拍出焊缝内部质量的照片,再与正常焊道的标准对比,来判断焊缝质量的好坏。

网友:
我知道的常用的有超声波和磁粉检测,成本都比较低,效果也还行

楼主:
|fact1993发表于 05-20 16:03我知道的常用的有超声波和磁粉检测,成本都比较低,效果也还行
这两种方式好像都是人工手持式的,估计不能配合六轴机器人实现自动化生产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方式是探伤检测原理吧?
射线又是什么原理?

常用的X射线和γ射线

楼主:
|流浪的小白发表于 05-20 17:32
常用的X射线和γ射线

这些设计不会和医院里面的一样吧?是否有辐射?

网友:
这是个无损检测的问题,第一方案效率高是肯定的,但是对于焊缝较厚的工件,无法保证质量。所以对于重要场合还是采用第二方案,也就是
常用的超声波探伤或X射线和γ射线拍片,但是对于角焊缝,这两种方案都不适合,应该采用最为传统的探伤方法。

楼主:
|wuxianzhou100发表于 05-21 01:03这是个无损检测的问题,第一方案效率高是肯定的,但是对于焊缝较厚的工件,无法保证质量。所以对于重要场合还是采用第二方案,也就是

常用的超声波探伤或X射线和γ射线拍片,但是对于角焊缝,这两种方案都不适合,应该采用最为传统的探伤方法。
大神所说的探伤是否为磁粉探伤法,这种检测方式要接触其他介质做为检测手段,感觉不太适用于批量生产的产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