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功率和转速都是0-多少

楼主(2019-05-19):
请问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电机输出扭矩是恒定值,当电机输出功率是0~140kW,电机的转速是0~750/1500(U/min).

网友(点评):
他这个转速为什么是750/1500两个档次呢?能看出是什么形式的电机么?

网友(点评):
双速电机。变级调速的吧

网友:
双速电动机变极调速,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连接方法达到改变定子旋转磁场磁极对数,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速。

n=(60*(1-s)*f)/P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