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CUT仿真车床宏程序报警,多头螺纹不分头

楼主(2019-05-20):
(无正文)

楼主:
列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宏程序是自己编的还是系统本身带的?宏程序出现问题就是逻辑不对,楼主发的照片什么都看不清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5-20 15:14宏程序是自己编的还是系统本身带的?宏程序出现问题就是逻辑不对,楼主发的照片什么都看不清
这程序机床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程序机床上没问题

那一定是软件系统内置的变量有数值,可以在模拟之前检查一遍

网友(点评):
搞定了,地址里面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