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切刀背辊上的黑十子、红十子轮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5-20):
分切机背辊的黑十子、红十子轮是什么材料?谢谢,好像是日本的叫法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包胶滚筒!

网友:
线切割燕尾槽,外加螺栓固定应该可以吧,拆卸比较方便。气钻就装在一半的燕尾槽上,用U型的钢丝卡子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