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拧入深度

楼主(2019-05-20):
大家知不知道锥螺纹拧入深度有什么具体的计算公式或者是经验公式吗?我设计的冷却管路接头是锥螺纹,我担心装配的时候缠生料带后拧不进去!

网友:
应该是有表格查的吧

网友:
加了生料带,只要不漏就可以了

网友:
凭经验吧,拧到扳手拧不动

楼主:
|科技的疯狂发表于 05-20 10:35应该是有表格查的吧
网上没找到,所以来论坛里求助一下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5-20 10:45加了生料带,只要不漏就可以了

漏肯定是不会漏,就是尺寸不好控制,我担心拧不进去导致我管路装上去太长了

网友(点评):
不错,现在有软件,请看13楼机械螺纹安卓版,有各种参数。。。请参考

网友:
锥螺纹是有通止规的,符合要求的拧入长度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没找到,所以来论坛里求助一下

我们厂都是无应力配管...说白了就是没有固定长度,长了切,短了接

网友:
这种最好的方式还是找机械手册

网友(点评):
13楼机械螺纹安卓版,有各种参数。。。请参考

网友:
一切顺利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请参考

网友:
锥螺纹的拧入深度即有效长度,有专业的螺纹检规测量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有锥螺纹配合参数,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有问题先找GB.

网友:
理论上,当内螺纹和外螺纹的基准平面重合时,就是完全配合(拧到头了),实际上由于螺纹加工的误差或者螺纹上缠密封用的生料带,使得内外螺纹的基准面不一定能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