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铣床上面装直角气钻

楼主(2019-05-20):
因为偶尔才用到气钻,所以就想个低成本的办法,有没有师傅可以帮忙想个法,把气钻安装在铣床上面,可以快速拆卸,可以给个参考或建议的

网友A:
你是什么铣床,升降台的还是床身式?说清楚了,我们给你设计。

网友B:
自己做个类似于三通的零件,分别通气、装夹和连接气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铣床,升降台的还是床身式?说清楚了,我们给你设计。

就一般的铣床,不是数控铣床,需要用到他的平台,所以才想把气钻安装到主轴上面,可以快速拆卸,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类似于三通的零件,分别通气、装夹和连接气钻

有具体一点的吗,说的不是很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一般的铣床,不是数控铣床,需要用到他的平台,所以才想把气钻安装到主轴上面,可以快速拆卸,谢谢拉! ...

铣床型号给我,以及气钻的规格,我来给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型号给我,以及气钻的规格,我来给你想办法。

型号我没有哟,给个建议或者大概的方案就行拉,就是想通过一个治具或一个工件把气钻和铣床主轴链接在一起,这样成本比较低哈,谢谢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我没有哟,给个建议或者大概的方案就行拉,就是想通过一个治具或一个工件把气钻和铣床主轴链接在一起 ...

气钻不能连接在主轴上,主轴是转动的。可以连接在铣头上。先做一个夹具固定气钻,然后整体固定到铣头上。如果你不想破坏铣床,用强力电磁电吸住。但是为了定位精准,要在铣床和夹具上打定位销。气钻因为形状不规则,要作死在夹具上,不能拆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钻不能连接在主轴上,主轴是转动的。可以连接在铣头上。先做一个夹具固定气钻,然后整体固定到铣头上。 ...

暂时的想法是通过抱夹把气钻固定,但是另一头链接主轴,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可以快速拆卸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暂时的想法是通过抱夹把气钻固定,但是另一头链接主轴,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可以快速拆卸下来

需要做一个和气钻握把形状相似的夹具才能用抱夹的方式固定气钻,可是握把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加工这样的夹具很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一个和气钻握把形状相似的夹具才能用抱夹的方式固定气钻,可是握把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加工这样的夹 ...

内部做仿型,该避的避掉,这个加工应该可以的,链接主轴这个用啥固定可以快速拆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部做仿型,该避的避掉,这个加工应该可以的,链接主轴这个用啥固定可以快速拆卸?

加工一个仿形零件的钱买到好几个气钻了,还不如把气钻在夹具上固定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工一个仿形零件的钱买到好几个气钻了,还不如把气钻在夹具上固定死。

因为没有气钻的具体尺寸,自己量测会有误差的,没有办法做到最好的配合,所以才想用包夹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气钻的具体尺寸,自己量测会有误差的,没有办法做到最好的配合,所以才想用包夹的方式

螺丝固定死,然后填充环氧树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丝固定死,然后填充环氧树脂。

这个倒是没问题,可是链接铣床主轴那一端咋固定,还得要快速拆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没问题,可是链接铣床主轴那一端咋固定,还得要快速拆卸!

定位销是必须要的,不然每次找正太费时间。然后再用几个快速螺丝锁紧一下就可以。
若是不想破坏铣床表面,可以定位销孔打小点的盲孔。用磁力吸盘吸在上面,几百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位销是必须要的,不然每次找正太费时间。然后再用几个快速螺丝锁紧一下就可以。
若是不想破坏铣床表面 ...

这个快速螺丝看懂了,定位销咋加上去?没懂,还有你这个磁力座也没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快速螺丝看懂了,定位销咋加上去?没懂,还有你这个磁力座也没懂

你什么都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都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大师可以手绘一个大概的吗,拍个图片示意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