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化棒料上料机械机构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5-20):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化的设备,我前边设计了一个机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种管状产品,需要从装料斗内自由落体到下边盛料盘上,然后盛料盘带着这个棒料转到下一个工位继续工作。(如图1、2,此图为料斗)因为我前期的考虑不周全,太过于理想化。做出的设备实际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图3、4所示)棒料放进料斗后因为管子没有径向限位,导致了放进去之后一片散乱。根本没法工作。最后,我改进了一下。让料斗内的棒料都按照设计轨道依次动作,两边用气缸顶住按照设计依次下落。这样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如图5)但是,这个结构有个缺点,就是放料必须要用人手工往料斗里面一个一个的放置,很麻烦。这样就起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了,客户要求一箱子这种管子大约有60来根吧,要倒入一个框子里面让机构自动上料。这个管子有前后分别(如图6),并且上料之后还要让设备自行挑出放置反的管子,其余位置正常的管子继续下一步。我考虑了一下,管子挑正反很好办,但是就是这个管子让它自动上料这个机构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有啥好办法(要求机构简单,省钱可靠)求有此类项目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切管机自动上料那种,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管机自动上料那种,可以借鉴下

好  我查查看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B:
参考一下无心磨的自动上料机,个人感觉这么长的料不应该同时放进V型槽里,放到平面上会好点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刚刚查看了一下。你的建议对我启发非常大,非常感谢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选用齿形错开分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选用齿形错开分料方式?

能画一个草图吗?没明白你说的是哪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无心磨的自动上料机,个人感觉这么长的料不应该同时放进V型槽里,放到平面上会好点

嗯,对  实验证明你说的很对。同时放其实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同时放不能保证每根管子都是沿着统一轴线放置,一旦中间有一根错乱将会极大的影响后面的其他下料

网友:
老机械还是有可取之处

网友(点评):
言之有大理

网友:
料斗增加震动机构自动排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