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料机构

楼主(2019-05-20):
请这个形状直径123-157mm,长800-1500mm,如何实现自动上料??

补充内容 (2019-5-20 21:47):
物料由直径3-4mm的钢焊接而成,需要上料到V型槽中(卧式),同批物料尺寸相同,供料能力20s一个,但是需要一次人工备料130个到储料库,再自动从储料库上料到V型槽中

楼主:
一个自动上料机构要能适用于不同尺寸的物料

网友A:
聊自动上料,起码得先说说:

1. 料的尺寸范围是啥样的。 -- 这个楼主说了。

2. 料的尺寸公差范围如何,有没有变形等不同于电脑里画的样子的可能性?啥材质的啊?

3. 那料是咋来的?

4. 供料能力的最低要求是啥样的?

5. 分出来后往哪个方向走?

把该问的问题都想出来都列出来的时候,弄不好方案也就出来了。因为也只能那么分了。

网友:
求助问题没有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聊自动上料,起码得先说说:

1. 料的尺寸范围是啥样的。 -- 这个楼主说了。

抱歉  已补充   多谢提醒

网友B:
如果是一次都是相同规格,这个比较好做,如果是混装的,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外形尺寸大,结构刚度又差,容易变形,建议楼主选用搬运机器人来抓取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次都是相同规格,这个比较好做,如果是混装的,我就没有办法了。

有何意见?

网友(点评):
加微信15268576071一起探讨

网友:
可以采用管料上料机构实现。

网友:
求助问题没说明白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安川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视觉也有自己的品牌,想要了解请联系我15850310879,加微信也可以。联系时麻烦注明来意,谢谢。

网友:
材料不是很大,做个料架,带拨叉的那种,拨出来一根机器人抓走放到V槽上。或者用一个V型的转臂,去料架上托起了转一下到V槽上。

网友:
管料上料机可实现

网友:
能不能采用多关节结构

网友:
皮带(链条)上料机上面设置切斜档条,沿滑槽上料到V槽

网友:
需要上料的是什么形状的和尺寸范围很关键。

网友:
和我现在做的有点类似,可以做一个转运托盘,把130个物料人工放到托盘里定位,然后叉车把托盘叉到上料机上,托盘上料机之间用锥孔和定位稍定位。上料机再将物料一层一层顶出,机械手夹走最上层的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