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盘结构问题,求大佬

楼主(2019-05-20):
目前在设计一款检测设备,其中转盘直径1150mm,下方采用的是旋转平台加减速电机机构,考虑到转盘直径太大的原因,把现有的转盘厚度作为15mm厚的铝板,转盘下方安装支撑机构,目前卡在支撑机构的选型上,一种是环形轨道,但是价格太贵,另一种是凸轮轴承随动器,这种是点接触,感觉接触面不好。需要高手解答给予帮助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

网友:
要把要求和具体使用情况说明白。

网友A:
你那个要是载荷很小,加凸轮随动器支撑是问题不大的。载荷较大的话,你最好在随动器外面套一个塑料轮子,因为钢和铝长期接触会破会转盘表面。但是有一点,普通减速机直接带动大转盘旋转,分度精度比较低。若是采用伺服减速器,成本也太高。我们以前做这种使用摩擦轮机构外加气缸定位,成本最低。

网友:
凸轮随动器支撑,DD马达作动力机构

网友:
直径1米多点,用凸轮轴承随动器就可以,不放心的话,加几个滚轮支撑。

网友:
凸轮随动器可以上下两个面都分布,这样把转盘卡在中间,旋转时就不会跳动了。

楼主:
谢谢大家分析及提议,已经收获了不少东西,学习了!现在在机构里边改正看一下

网友:
如果你定位精度高的话,要特别考虑电机回转间隙的问题,以前我做过一个这么大的转盘,外圈的回转间隙很大,定位精度不好

网友:
也可以把转盘不需要的地方切掉,根据你的选型也要计算出负载够不够

网友B:
你这个转盘直径与厚度的比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转盘直径与厚度的比例不对吧?

我在软件里边模拟过,这种厚度是满足要求的,形变量也很小,只是为了确保机构不变形,会导致最外边的圆盘形变以及精度位置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软件里边模拟过,这种厚度是满足要求的,形变量也很小,只是为了确保机构不变形,会导致最外边的圆盘 ...

模拟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的,你想想,直径一米多,厚度15个厚,看起来都很单薄的。

网友C:
可以吧电机传动那方面的结构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吧电机传动那方面的结构分享一下吗?谢谢

电机选型这块也就是400W 电机加减速器,然后就是200的旋转平台

网友:
一般我们用回转支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的,你想想,直径一米多,厚度15个厚,看起来都很单薄的。

实际情况根据自身重力和转盘上边载荷受力情况去模拟的,与实际差异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这么大的推力球轴承

网友:
凸轮随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要是载荷很小,加凸轮随动器支撑是问题不大的。载荷较大的话,你最好在随动器外面套一个塑料轮子,因 ...

分度精度和凸轮分割器本身精度有关,选择什么电机影响不大把

网友:
采用回转支撑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