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家用喷淋式洗碗机的液压计算

楼主(2019-05-20):
水泵进水口接一4L水箱,出水口接洗碗机喷淋臂,喷淋臂上均布8个直径一样的小孔,水泵的流量和扬程已知,水泵出水口、喷臂喷孔高度已知,进出水口、其他管道均为4分,请问应怎么计算水泵出水口处的压力、各喷孔的压力和流速(暂不考虑管道压力损失)?

额。。。我对液压不是很懂,可能还有的条件没列出来。。。

网友A:
把水泵进水口,出水口,喷淋臂出水口的相对位置高度画出来,贴上来看看。这个用流体力学中伯努利方程去计算。这个水泵功率应该很小。

网友B:
你的主管路流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泵进水口,出水口,喷淋臂出水口的相对位置高度画出来,贴上来看看。这个用流体力学中伯努利方程去计算 ...

是水泵出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之间的伯努利方程吗?如果是,那水泵出水口压力应该怎么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管路流量多少?

emmm主管路流量怎么算。。。是按水泵流量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水泵出水口和喷淋臂出水口之间的伯努利方程吗?如果是,那水泵出水口压力应该怎么求呢?

你先用水泵进水口和出水口列个方程看看能不能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水泵进水口和出水口列个方程看看能不能计算出来

水泵进水口接水箱,但是进水口的压力和流速不知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泵进水口接水箱,但是进水口的压力和流速不知怎么算

你先把总体参数定下来,再确定局部细节技术参数。洗碗时在碗碟内有残留物比较多时需要高压大流量强力冲洗。当碗碟内食物残渣充洗干净后,需要调节水流量和压力,所以,你先画个流程图,流程图中有水箱,水泵,开关阀门,调压阀,流量调节阀,流量计,温度表,压力表等,把流程和参数琢磨清楚再确定具体元件的参数。洗碗压力应该比自来水供水高一些(大约0.3~0.6MPa),那么水泵出口压力比这个压力还要高,因为有管路的压力损失。洗碗机流量,要自己确定,冲洗的碗碟多流量确定大一点,冲洗碗碟少,流量定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总体参数定下来,再确定局部细节技术参数。洗碗时在碗碟内有残留物比较多时需要高压大流量强力冲洗 ...

好吧,谢谢你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