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图中机构和空心管自锁,需要一拉锁紧,再拉松脱

楼主(2019-05-20):
可适当改动结构,管子直径在40mm,不是很粗,试过镶强磁,是一种办法,还有其他的吗,需要结构简单,耐用,小白第一次发帖,求助

网友A:
连到一起?哪个是主动件?

网友B:
按压圆珠笔你用过吗?

网友:
锁紧要求和工作环境受力等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压圆珠笔你用过吗?

这个可行。。

网友C:
锁到多紧?拉力多大?主动件?被动件?

楼主:
本体是一支伞,由右侧立柱里的摇把轴收紧伞绳,伞骨就张开了,现需要将红圈处做个机构让下巢能够和上面那个管子自动锁紧,然后还能自动松脱,拉力大致在20KG左右管子直径只有40mm,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到一起?哪个是主动件?

上面的管子是不动的,伞绳收紧带动下巢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到多紧?拉力多大?主动件?被动件?

大致需要20KG的力。拉力纯粹靠手动摇伞绳的,上节管子不动,收紧伞绳带动下面黑色的伞巢上升的

网友D:
你这个是机电结合还是纯机械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机电结合还是纯机械复位?

纯机械的,用电不太实际,限于成本

网友:
我看你们做的和网上卖的手摇户外遮阳伞很相似,买个回来研究研究改下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