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分割命令的使用

楼主(2019-05-20):
各位大神,我想从图中的这个面把实体分割成两部分,怎么操作才能在图示位置分割开呢?

楼主:
因为这个面无穷大,分割后会切割到其他部分。我的目的是想就在图示这个位置将实体切成两部分,其他的不切割到。怎么操作,谢谢,谁有办法呀?

网友:
面是无穷大,草图可就是有大小的了。曲面也是有大小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SW软件造型吗?面对这样的问题,UG里面我会拉伸出所需要的面来切割实体。

网友:
先三点生成基准面,然后用基准面分割,分割的时候在“所产生实体”这个里面只勾选左边的那一个实体,其他两个都不要勾选,这样就行了

网友:
先无穷大切割出来,然后把不切的部分求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