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最大转速按什么公式计算的?

楼主(2019-05-20):
我只知道50赫兹乘以60秒=3000转/分,这样计算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于3000的转速是按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A:
“50赫兹乘以60秒=3000转/分”,n=60*f(1-s)/p——这是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的计算公式,p是极对数。

伺服电动机的转速不能用上的计算。伺服电机属于微控电机,它是将输入的电信号转化为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者角速度,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做执行部件。它的速度一般比负载的运动速度大很多,所以,在伺服电机和负载之间一般要加减速机构。伺服电机有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之分。

这部分知识不清楚,就找本《电机与拖动》教材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赫兹乘以60秒=3000转/分”,n=60*f(1-s)/p——这是交流异步电动机转速的计算公式,p是极对数。

伺服 ...

谢谢回答!

那为什么有些伺服电机转速可以超过3000r/min呢?
我看的教材上面公式是同步转速n=60f/p,按这个公式转速是不可能超过3000r/min的。

楼主: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有没有3000r/min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有没有3000r/min以上的?

60HZ电网频率,或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HZ电网频率,或增速

多谢!
电网频率一定的情况下,你说的增速是额定转速可以增加还是超过额定转速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