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9-05-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各种布局中的电机选型计算的过程中应该计算那些量,不同类型的电机是不是需要计算的参数不同呢。我看了几个选型的案例,看的有点懵。有的只是计算了转动惯量和转矩,这种情况电机的速度不考虑吗?有的直接接用FxV求出功率。在这里请教一下电机选型计算的方法:handshake

网友A:
我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平时主要使用感应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种电机
转速,转矩及转动惯量这几项是共性的,都要确认,不同的是:
1、感应电机:要确认传动比选用减速器,因为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比较高,实际使用时都要降速
2、步进电机:要确认分辨率,确认精度,惯量比的确认,
3、伺服电机:要确认分辨率,确认精度,惯量比的确认,加减速扭矩的确认
详细的计算实例可以参见下列分享链接的东方电机的《全品类电机的选型方法》,这个已经很详细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QhIZUmPzYQj9xSE98HbPg 提取码: aig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已经知道一些参数的计算方法,我这就不啰嗦了。下面说一些参数的主要侧重方面。
1.功率:这个不用多说,算是转速和扭矩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2.转速:相对来说算是权重最小的一个参数,因为大多要配置减速机,相对来说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比电机转速要重要的多。所以我们也是电机和减速机放在一起选型。
3.扭矩:一般通过加减速、起步停止来考虑,如果对加减速时间没有什么要求,可以不做过多考虑。因为功率、转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扭矩也就相当于已经确定。
4.转动惯量:主要影响响应速度,对要求运行平稳、响应迅速、动作准确的机构考虑较多。因为满足以上要求的话,选用的电机也一般是伺服电机,并且异步电机往往起步比较柔性,所以这个参数常和伺服电机挂钩,异步电机较少考虑。
总结一下,功率、转速、扭矩三者之间,无非是“知二求一”的关系,在选型中,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考虑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异步电机,因为主要用来做驱动,不需要考虑太多对定位、精度的影响,为了计算方便,一般计算的参数包括功率、转速;伺服电机,主要用来控制一些动作的执行,一般要求定位、精确度较高场合,所以扭矩、转速、惯量比,这些具体的参数,都要细细考虑。
另外,步进电机,我们用的较少,但是据我的了解,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只是控制方式的不同,所以按照伺服电机的方式选型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C:
粗略地说,电机选型要根据具体题目或者问题的要求进行,如果题目中要求对运动进行比较精确的控制(控制运动速度、位移、电机启停时间等)就要把负载的转动惯量等效到电机输出轴端,根据此选择电机,当然还要参考其他参数;如果题目只是单纯地用电机进行拖动,就不要需要计算转动惯量,只需要计算拖动负载需要的功率和扭矩能满足拖动的要求即可。

如果还没有明白你,你贴一个具体的实例上来,热心的社友会给你建议。

网友(点评):
美女大侠 能否分门别类的在不同工况下,哪些工况选哪种电机合适,需要分别重点的计算哪些参数?

网友(点评):
哪天总结下

网友:
要看你用在哪,我只是拖动,只要功率够,大力出奇迹。

网友(点评):
看样子你还没真正弄懂什么叫设计

楼主:
|精密设备陈工发表于 05-21 07:59我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平时主要使用感应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种电机

转速,转矩及转动惯量这几项是共性的,都要确认,不同的是:

1、感应电机:要确认传动比选用减速器,因为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比较高,实际使用时都要降速

2、步进电机:要确认分辨率,确认精度,惯量比的确认,

3、伺服电机:要确认分辨率,确认精度,惯量比的确认,加减速扭矩的确认

详细的计算实例可以参见下列分享链接的东方电机的《全品类电机的选型方法》,这个已经很详细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QhIZUmPzYQj9xSE98HbPg 提取码: aig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感谢分享
samson22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平时主要使用感应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种电机
转速,转矩及转动惯量这几项是 ...

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7-09):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已经知道一些参数的计算方法,我这就不啰嗦了。下面说一些参数的主要侧重方面。
1.功率:这个不 ...

大侠,已知转速的话,请问用P=F*V求功率还是T=F*R去求扭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侠,已知转速的话,请问用P=F*V求功率还是T=F*R去求扭矩?

看看你用在哪?对加减速、精度要求高的话去算扭矩,这样电机一般选择可控性较高的电机,比如伺服电机。要求不高算功率,普通异步电机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伺服电机选型确定后还要再算惯量比去验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粗略地说,电机选型要根据具体题目或者问题的要求进行,如果题目中要求对运动进行比较精确的控制(控制运动 ...

大侠,新手请教一下,那计算转动惯量后,转动惯量是用来计算核对惯量比。还是在选择电机额定转矩T的时候,用转动扭矩T1=J*α和负载扭矩T2=F*R相加,额定T=T1+T2再去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用在哪?对加减速、精度要求高的话去算扭矩,这样电机一般选择可控性较高的电机,比如伺服电机。要 ...

感谢指教!豁然开朗!
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当我们选伺服电机的时候,我网上看的这两个算扭矩的,麻烦帮我解惑一下,计算额定扭矩是不是需要加上惯量扭矩,额定扭矩=负载扭矩+惯量扭矩?还是额定扭矩=负载扭矩?
wenku.baidu.com/view/30f6ef2859fafab069dc5022aaea998fcd22407f.htm
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新手请教一下,那计算转动惯量后,转动惯量是用来计算核对惯量比。还是在选择电机额定转矩T的时候 ...

你的题目是纯粹的拖动还是需要控制机构的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题目是纯粹的拖动还是需要控制机构的运动?

抱歉,问题没说清楚。题目控制机构的运动,惯量如何用呢?用在惯量匹配还是算额定扭矩时候加进去?

网友(2019-09-26):
选型计算,谢谢

网友:
動力計算個人覺得最重要是正式非正常操作時應如何做保護 再次安全啟動才是客戶心裡頭最想要的事. 提供我們的計算法.ˊ這裡最重視
的兩件事  電機極限跟被動傳動元件極限!!

网友(2019-10-31):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已经知道一些参数的计算方法,我这就不啰嗦了。下面说一些参数的主要侧重方面。
1.功率:这个不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確定 消耗功率 引用的計算轉速....來計算 實際操作轉速 與飲用計算轉速的差距  來按不同的電機來導入電機特性
1 定轉矩特性的方向
2 定功率特性方向
選定了  才能確定規格!!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平时主要使用感应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种电机
转速,转矩及转动惯量这几项是 ...

能在分享一下吗,显示页面不存在了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事自动化设备的,平时主要使用感应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种电机
转速,转矩及转动惯量这几项是 ...

资料删了,可否发我一份呢 谢谢 zhaohongjian29@126.com